[无线通信] 能否通过对讲机中继台扩展无线数传通信距离

楼主(2017-06-12):
对讲机中继台使对讲机通信距离大大增强,我们已经有一个现成的中继台,现在要做一套无线数传,数据量特别小,传输距离要很远,能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对讲机中继台来实现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但发射功率仍然需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要求,即发射台、中继台都要合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发射功率仍然需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要求,即发射台、中继台都要合法才行。 ...

中继台是现成了的了,我们单位这个中继台一直在工作,现在就是只要把接收端和发射端与中继台对接上就可以了,关键是怎么和中继台对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继台是现成了的了,我们单位这个中继台一直在工作,现在就是只要把接收端和发射端与中继台对接上就可以 ...

这要看中继是怎么工作的,有的是直接换频转发,有的是先收存再转发。前者必然收发频率不同,后者则可以相同。另外还有单工、半双工和双工之分,先去看中继的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中继是怎么工作的,有的是直接换频转发,有的是先收存再转发。前者必然收发频率不同,后者则可以相 ...

中继是换频转发的,双工

网友B:
换频转发的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