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lash存储设备信息

楼主(2017-06-12):
以前用过一段的MSP430,MSP430有一个infomation flash块(有256Byte),可以用来存储产品序列号等,这个就算后备电池没电也不会丢失,相应的烧录器也可以做一个自增的变量,对指定地址每烧录一个设备,自增。

STM32F0似乎没有这个,那我们可以在没有烧录代码的高区Flash开辟个空间块,但烧录器是否也可以像上面那个使用呢?

楼主:
现在来说选个64KB的Flash,对于通常的控制板来说,应该空间是大大的有余吧?(没写过复杂的控制板,求证),高区可以开一块用来存这个。

网友A:
IAP技术的应用吧,在程序对Flash编程。。可以断电保持。

网友B:
你可以开辟一个存储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开辟一个存储区

有推荐的烧录器可以用吗?

楼主:
在擦除Flash页时,pageaddr必须是页的首地址吗?还是说含在这一页中的任意地址?

楼主:
在进行解锁操作前是否应增加一个检测BSY的操作
FLASH->SR & 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B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