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比较器,求推荐

楼主(2017-06-12):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信号电压多少?

网友B:
建议选择器件去德捷电子网 www.digikey.com.cn上去选择,然后根据条件刷选,很方便的.

网友C:
为何非要高压比较器呢?通过外部加电阻从高压变成低压再进入比较器比较,输出通过OD,OC进行提升耐压。

楼主:
唉,谢谢,通过外部加电阻从高压变成低压倒不是问题,主要电路还有别的问题,看来我的电路需要推翻重来

网友D:
如果不需要高输出电压, 对于高的输入电压可以通过分压电阻来降压
降低对器件的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