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构成电路不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6-12):
正是一个简单的稳流电路。通过Z2的电流大致上等于Q6发射结压降(约0.7V)除以R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是一个简单的稳流电路。通过Z2的电流大致上等于Q6发射结压降(约0.7V)除以R6。 ...

大神,小弟真的不懂啊,能不能讲的详细点,比如两个三极管是交替导通还是怎样,能详细分析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小弟真的不懂啊,能不能讲的详细点,比如两个三极管是交替导通还是怎样,能详细分析下吗 ...

两支管子均为线性工作,不存在交替导通。
电路中也不存在任何可以导致交替导通的机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小弟真的不懂啊,能不能讲的详细点,比如两个三极管是交替导通还是怎样,能详细分析下吗 ...

R8是Q6集电极负载电阻。Q6集电极接Q4基极,而Q4发射极接Q6基极。
如果我们注意到Q4是基极输入(从Q6集电极输出的信号),发射极输出(输出到Q6基极),立即可以判断Q4是发射极输出器,其输出(Q4发射极电压)与输入(Q4基极电压)同相。那么Q6集电极信号与基极信号同相,这是强烈的负反馈。
你只要架设某一元件例如R6中电流增加,然后推导其它各处电压电流如何变化,即可得知该电路将稳定通过Z2的电流。

网友B:
简单的分析方法:先弄明白PNP晶体管导通的条件,即基极电位比发射极电位足够低时导通。看电路,假设DALI+端给一足够高的电压,Q4+Q6电路有电流流过,Z2被击穿导通,显然,因R8将Q4基极拉低,Q4导通。随着Q4的导通,R6上的压降将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Q6导通。而Q6的导通会提高Q4基极的电位,这样Q4的导通程度将下降。如此即可判明,Q4+Q6电路将自动限制电流,是个限流器或稳流器。用类似的方法进一步分析,当Q4的导通减弱时,R6上的压降降低,Q6的导通将减弱,这将促使Q4的导通程度增加。这样,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个稳流器或称电流源,在电路中的作用是通过控制输入电流来保护Z2和Q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分析方法:先弄明白PNP晶体管导通的条件,即基极电位比发射极电位足够低时导通。看电路,假设DALI+端 ...

那我想问下,最终的输入电流被稳在对少mA或A,看这种电路是不是要用到模电中判断副反馈的东西,感觉数电里三极管做开关用惯了,都不太会分析这种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下,最终的输入电流被稳在对少mA或A,看这种电路是不是要用到模电中判断副反馈的东西,感觉数电里 ...

“最终的输入电流被稳在对少mA或A”
猜测你想说“最终输入电流被稳在多大”。
我在2楼已经说过“通过Z2的电流大致上等于Q6发射结压降(约0.7V)除以R6”。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下,最终的输入电流被稳在对少mA或A,看这种电路是不是要用到模电中判断副反馈的东西,感觉数电里 ...

“看这种电路是不是要用到模电中判断反馈的东西”
“副”应为“负”。

需要用到模拟电路中负反馈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下,最终的输入电流被稳在对少mA或A,看这种电路是不是要用到模电中判断副反馈的东西,感觉数电里 ...

现在的课程安排,往往是电路分析还没有学,先上模拟电路,模拟电路还没有学,先上数字电路。
须知不具备电路分析的知识,不可能学好模拟电路,不具备模拟电路的知识,不可能学好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的输入电流被稳在对少mA或A”
猜测你想说“最终输入电流被稳在多大”。
我在2楼已经说过“通过Z2的 ...

我算了下,按你说算出来驱动电流只有0.15mA,会不会太小啊,能驱动后面的Q5三极管吗?而且我还想问下,按你这么说我这后面的驱动电流是0.7/R6,那是不是意味着与R8无关,这样的话,我R8能不能随意取值,比如说换成个10k,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下,按你说算出来驱动电流只有0.15mA,会不会太小啊,能驱动后面的Q5三极管吗?而且我还想问下,按 ...

“按你说算出来驱动电流只有0.15mA,会不会太小啊”
你要多大电流,改变R6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下,按你说算出来驱动电流只有0.15mA,会不会太小啊,能驱动后面的Q5三极管吗?而且我还想问下,按 ...

“能驱动后面的Q5三极管吗?”
图中未见Q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下,按你说算出来驱动电流只有0.15mA,会不会太小啊,能驱动后面的Q5三极管吗?而且我还想问下,按 ...

通过Z2的电流,与R8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关系相当小(流过R8的电流仅占流过Z2电流的百分之一、二)。
R8当然不能随便用,但可以变化一个范围,而且这个变化范围不算很小,可能达到数倍,甚至十倍。具体要通过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下,最终的输入电流被稳在对少mA或A,看这种电路是不是要用到模电中判断副反馈的东西,感觉数电里 ...

maychang已经解释的很清晰了,楼主确实应该补补课,不深刻掌握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水平也一定高不了,而模拟电路的基础是晶体管基本电路。
maychang的分析法是正规的,是学过电路和模拟电路之后的结果,我在前帖的分析方法是简单的快速分析法,是我在中学阶段自己摸索出来的,定性分析可行也更容易理解,但定量分析则必须回到maychang讲授的方法上。

网友C:
进来学习了,Q4,Q6肯定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这样的限流方式真牛啊,要研究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