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直流电机电流40ma以下 可以这么控制吗

楼主(2017-06-12):
直流电机电流40ma以下   可以这么控制吗
电压1.5V左右

网友A:
可以的,几十毫安,Ib只需要1毫安左右的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如此控制,不过建议将三极管修改为PNP管更妥当一些,同时,Motor两端加续流二极管,能加上光耦隔离下就更妥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如此控制,不过建议将三极管修改为PNP管更妥当一些,同时,Motor两端加续流二极管,能加上光耦隔离下就 ...

嗯 谢谢   我修改了一下电路  您看一下两个电阻取值合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我修改了一下电路  您看一下两个电阻取值合适吗

可以,没有问题,不过IN4148的电流多大我不晓得。建议使用500mA左右的。反向电动势电流有点大。还是建议你将NPN管修改为PNP.否则1.5V的电压有点低。不好驱动你的MO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有问题,不过IN4148的电流多大我不晓得。建议使用500mA左右的。反向电动势电流有点大。还是建议 ...

嗯 谢谢你~
我先搭个电路实验实验

网友C:
才 40mA 的电流,  4148 能够应付了.
不过驱动电路要需要考虑不低于 200mA 的驱动能力. 毕竟电机堵转的电流可能会好几倍于正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