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V的单电源可以代替±5V的双电源给运放用吗?

楼主(2017-06-12):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地怎么产生?

网友B:
信号地用中间放大器取得,注意二边负载平衡的问题。

网友C:
一般而言,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的电路会有所不同,另外能不能这么用还得看器件手册,看运放的工作电压范围。多数运放倒是可以工作在单电源和双电源下,但不是所有运放均如此。

网友D:
对运放来说,10V还是双5V,它是不关心的。但它有个问题,它的输出一般都不能到边,比如你加的电压是10V,负电源脚接地,也就是0V它的输出范围可能就是2到8V,很显然这种接法没有办法输出0V,如果我要求它能到0V那怎么办呢?加负电压,这是,虽然输出也不能到边,现在就是-3到3V了。看你设计要求了。如果有不想用负压,又要求输出到边,就要用轨到轨运放

网友E:
建议不要随意更改芯片的供电设计,要根据芯片手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