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10V的单电源可以代替±5V的双电源给运放用吗?

楼主(2017-06-12):
RT,运放推荐的是用±5V的双电源,那么直接给运放的+VS加上+10V,-VS接地,这样用有什么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A:
这取决于你信号的范围。单电源的话,地将是运放的电源轨之一,这就需要考虑运放输出和输入在接近电源轨时的限制问题,如果你还考虑地(GND)附近的信号范围的话。

网友B:
如果你的信号全部是正信号,没有问题
如果信号还有负的 ,那不行的 必须双电源供电

网友C:
你把两部分画在一起,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D:
op没单电源与双电源的区别,只有信号范围在什么地方。认真学习三极管放大电路。

网友E:
楼上说到了重点, 信号的电压范围问题.
包括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网友F:
其实,运放是看电源的差值,而不是看绝对值

网友G:
这个取决输入信号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信号。即使输入是双极性信号也可以单电源供电这时需要适当的偏置电压即可

网友H:
简单说就是看输入信号范围和输出信号范围,运放工作电压不同,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电压范围就会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