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 单电源与双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7-06-12):
LM324 单电源与双电源的区别?为什么单电源调试不成功,双电源就可以?

网友A:
先考察你的信号范围,然后再分析就可能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考察你的信号范围,然后再分析就可能有答案了。

信号是正电压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是正电压哦~~

“正电压”可能接近地(GND),那么就得考虑单电源供电下运放的电源轨之一(通常是下轨)。

LM324输出最低离开下轨好像可能有几十毫伏左右。

网友B:
op没单电源与双电源的区别,只有信号范围在什么地方。认真学习三极管放大电路。

网友C:
LM324输入可以超下轨。具体为什么不可以看你的实际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电压”可能接近地(GND),那么就得考虑单电源供电下运放的电源轨之一(通常是下轨)。

LM324输出最 ...

我的输入信号是差分信号,大约4mv左右,我能理解为,输入信号太小,然后输出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信号是差分信号,大约4mv左右,我能理解为,输入信号太小,然后输出失真。 ...

这,你最好是给出具体电路来,才可能给予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最好是给出具体电路来,才可能给予具体分析。

电路如图,谢谢帮忙,TL431部分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如图,谢谢帮忙,TL431部分不要。

你这是“仪表放大器”了,这通常要考虑双电源。

注意其中的运放的饱和,这你自己就该能分析的。

网友D:
单电源和双电源的电压参考点不同,所以相关电路也要求不同,参考点错了输出就错了,弄不好就去到饱和区或截止区。

网友E:
你那个U11C那里有问题。就是差分放大的参考点那里。
R23去掉就差不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op没单电源与双电源的区别,只有信号范围在什么地方。认真学习三极管放大电路。 ...

此言差矣,双电源设计的OP使用单电源要注意糸统地与OP参考地(单电源一半)的共模信号(暂叫共模干扰信号吧),有一个电平移位的问题。324就考量了这个,不是输入输出轨到轨的问题,对精密电路要思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U11C那里有问题。就是差分放大的参考点那里。
R23去掉就差不多了。
...

谢答,去掉R23的话不就不能形成四电阻差分电路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答,去掉R23的话不就不能形成四电阻差分电路了吗???

去掉才是差分,不去掉不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去掉才是差分,不去掉不是。

R23不是和R30组成分压,然后提供一个参考电压给运放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R23不是和R30组成分压,然后提供一个参考电压给运放的吗

你说分压也可以,不分压也可以,根据戴维南等效定理 ,两个电阻分压,电压等于分压,内阻就等于两个电阻并联,那样就是10K了,不成比例了。要不然你就搞两个40K的电阻。要不然就只能用一个i。

网友H:
双电源好点吧!正相到地加各电阻可以更好的解决负反馈的反馈特性。我是在OP放大电路书籍上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