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为什么变压器输出电流有10A,而经过桥堆后的直流电流只有6A

楼主(2017-06-12):
为什么变压器输出电流有10A,而经过桥堆后的直流电流只有6A,不是桥堆前后电流差不多才对啊,大神们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1 你用的桥堆型号
2 你的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用的桥堆型号
2 你的测试方法

桥堆用的是KBPC3510,测试的话直接用表串入回路量电流,负载回路量到6A直流电流,而变压器副边电流有10A,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在电流上升过程中,桥堆出来的直流电压会衰减,这个可能是滤波电容不够大

网友B:
我弱弱的问你一声,变压器出来得是AC电压把。如果::::比如你24V 10A。那么电流表测量的是有效电流值,假如是240VAC的输入功率,那么,经过整流桥之后,其电压约为 24V*1.414=33.9V。算34V可以不?然后其240Vac的功率下,240/34=7.0A,问题,变压器出来经过整流桥有功率损耗,功率因素假如为0.8,那么 240*0.8=192W的有效功率呀,而后192/34=5.6A的样子,如果你是6A,说明经过整流桥之后,功率因素明显大于0.8而已。好像哪里都没有错误啊。不晓得你那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弱弱的问你一声,变压器出来得是AC电压把。如果::::比如你24V 10A。那么电流表测量的是有效电流值, ...

我是变压器副边输出14V,到6A时,比例不是1.4了,经过桥堆有个衰减过程,衰减后差不多也是14V的样子,这样算下来,桥堆后电流应该有8a才是,所以实际跟理论的差别太大,我主要是想直流6A的基础上,降低变压器输出功率

网友A:
你要精确测量
首先要4个表 前级 电压 电流 后级电压电流
而且导线要最短,线要足够粗
桥堆要加散热
就这个整理功率来讲,功率损耗在桥堆 和线缆上 。
记得万用表测电流,换最短的线测才准确,实际更接近理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