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单片机片内AD能直接接力传感器的电桥吗?

楼主(2017-06-12):
ATMEGA16的手册上说,其片内AD也可以接差分输入。
很多力传感器都是电桥方式,比如下图。那么白色和绿色这两条线能否作为差分输入端?

ATMEGA16的ADMUX控制差分输入表有一部份如下——

怎么有时正负差分输入一样呢?比如ADMUX为xxx01000时,增益为10x,正负差分输入都是ADC0。
我理解这个ADC0就是PA0。
谢谢!

网友A:
可以差分输入,要贴片封装的才支持
差分选择都是 ADC0的,这是给你软件调0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差分输入,要贴片封装的才支持
差分选择都是 ADC0的,这是给你软件调0用的 ...

如你所说,选择贴片封装的m16,在硬件上,电桥那两个差分点和m16的端口怎么接?

网友B:
10位的ADC,接桥式传感器,略扯淡

仔细看下传感器输出电压范围和M16的基准电压还有分辨率吧

网友C(2017-08-14):
那个小模块是24位的AD,才几块钱一个芯片,没必要花心思用16A,况且16A本身都不便宜,还不如用个ST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