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tm4c123gxl控制HMI串口屏

楼主(2017-06-12):
课设题目是用Tm4c123gxl开发板控制HMI串口屏显示,没有头绪,有没有大神帮帮忙(有偿)

相关信息资料我在部分回复中回答了,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提出来,有哪位大神能做可以联系我,只有一周时间了,下周一就要交,很着急各位帮帮忙

qq    376231383
课设的板子是Tm4c123gxl,串口屏的资料在淘宝中找,主要功能是实现板子控制串口屏而不用上位机来编译串口屏。

网友A:
串口屏,这个资料在哪?

网友B:
楼主用的哪个公司的串口屏?

网友C:
你是设计串口困难?还是驱动屏幕?

网友D:
具体说一下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E:
楼主也没有具体说哪个公司的屏幕,这个功能肯定有差异

网友F:
对于处理器而言,做HMI的指令分析最重要

网友A:
这个就是基本的串口通信信息。

网友B:
以前做过迪文的串口屏幕,就是基于图形的设计。

网友C:
这个屏幕一般都是带有例程可以参考的。

网友D:
有没有要实现的设计方案

网友E:
最近的就是串口指令不同,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F:
可以设计一个串口中断就能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G:
通信接口做好了吗?

网友H:
通过串口通信发送和读取协议。

网友I:
有什么开发要求吗?

网友G:
Tm4c123gxl是3。3V通信电平。

网友H:
串口屏可以实现界面的优化和设计。

网友I:
是使用的迪文串口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屏,这个资料在哪?

型号是TJC3224T024_011R
就是这个屏在淘宝搜HMI98的那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Tm4c123gxl是3。3V通信电平。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什么开发要求吗?

要求是用板子控制串口屏,屏的资料我没权限上传,你在淘宝搜HMI,有一个98的就是,320x240得2.4寸规格的,具体要求就是,板子和屏链接后,屏上显示在附件中有,按钮按下会有不同的显示功能,具体可以看淘宝链接下的视频中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屏,这个资料在哪?

我的串口屏资料是从淘宝下载的,在淘宝首页搜HMI,有一个98的就是,规格是320x240,2.4寸的,资料在详细介绍里有下载网址和教学视频网址。我没权限添加链接,麻烦大神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设计串口困难?还是驱动屏幕?

之前没做过硬件,这个题目是嵌入式课程设计,这个板子之前也没见过,现在的难处就是怎么实现板子和屏的通信以及怎么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哪个公司的串口屏?

我的串口屏资料是从淘宝下载的,在淘宝首页搜HMI,有一个98的就是,规格是320x240,2.4寸的,资料在详细介绍里有下载网址和教学视频网址。我没权限添加链接,麻烦大神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信接口做好了吗?

没有,之前没有做过硬件,一点头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说一下你的设计要求。

主要功能是实现板子控制串口屏而不用上位机来编译串口屏。难处就是怎么实现板子和屏的通信以及怎么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没有具体说哪个公司的屏幕,这个功能肯定有差异

我在帖子中更新了信息,具体的可以看看我给别人的回复

网友J:
帮别人做过,现在还要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帮别人做过,现在还要做吗

要,帖子里有联系方式,你加我咱们商量一下好吧

网友K:
发串联指令给串口屏就行了啊

网友: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看他们的视频,30分钟左右的 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L:
这个我还没涉及到的,,看着还是蛮高大上的

网友M:
这个TFT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M:
送的开发资料一般的都能够解决问题的。

网友N:
这个串口彩屏的还是蛮便宜的

网友O:
新看下这个串口屏的有提供参考例程代码的么?MCU型号不一样没关系的

网友O:
这个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