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毫安电路问题

楼主(2017-06-12):
大神,
  目前用0~5V产生4~20毫安电路。想问一下,如果对目标器件输入3毫安电流,会产生什么影响?我看网上很多用到了零点调节电路,貌似是将初始输出设置为4毫安。个人觉得设置这个零点调节电压似乎没什么用。。。??
请高手指点,以前也没做过这个电路
十分感谢!

网友A:
4毫安以下是用来判断故障的。

网友B:
4~20毫安的意思,是4mA代表某个量为零,20mA代表满度。
至于满度是多少,你们自己商量。
所以,某个量为零时必须校准为4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0毫安的意思,是4mA代表某个量为零,20mA代表满度。
至于满度是多少,你们自己商量。
所以,某个量为零 ...

多谢老师,
  目前我需要往一个气压仪表输入一个给定电流,这个仪表是4-20毫安的。
当我输入电流小于毫安时,气压仪表认为输入的为一个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毫安以下是用来判断故障的。

多谢老师,
  也就是要是仪表没输出电流了,那就是有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
  也就是要是仪表没输出电流了,那就是有故障了。。。。

你给4~20mA电流环接口输入稍低于4mA的电流,通常解读为零。若你继续将电流降低,到一定的阈值后系统可能认为断线而报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
  目前我需要往一个气压仪表输入一个给定电流,这个仪表是4-20毫安的。
当我输入电流小于毫安 ...

这就要看你那个气压仪表内部是怎么设定 的了。各设备不同,没法一概而论。

网友C:
4毫安以下可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