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能实现每天定时唤醒功能吗?

楼主(2017-06-12):
新手,刚接触RTC,用库例程调试RTC中断功能,发现定时唤醒后就一直处于唤醒状态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定时唤醒后,系统自己进入halt,过段时间在自动唤醒这种功能?

网友A:
有啊,用定时器啊

网友B:
定时唤醒这是 RTC 除计时外的最基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用定时器啊

RTC定时有那么长吗,都是间隔几秒就出发一次中断,怎么实现每天触发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唤醒这是 RTC 除计时外的最基本功能

你那有例程吗?我用库例程,跑起来是一直进中断,都不等counter的,最后我把RTC_SetWakeUpCounter(2047)取消了,还是一直进中断,不知道什么问题,很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最后我在RTC_SetWakeUpCounter(2047)前面加了一点延时,这个定时才有效,试了半天才试出来,但是不知道原理,请问是什么原因呀?还有RTC定时时间很短,怎样操作来实现很久才出发一次呢?

网友C:
CEC中国电子旗下华大半导体有超低功耗单片机,M0+内核,宽电压低功耗,电气性能参数优于ST,价格和供货稳定可靠。
陈生:18521702816
QQ:290814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