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构成电路看不太懂,求指导

楼主(2017-06-12):
图中两个电阻R6,R8和两个PNP的三极管Q6,Q4构成的电路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详细讲解下

网友A:
应该是个波形整形电路。

网友B:
左边那个是限流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左边那个是限流开关!

不是的,是个自锁电路,使波形更接近矩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是个自锁电路,使波形更接近矩形。

那是负反馈,怎么锁?
那两个都是PNP!

网友B:
图中左上角文字,手机上看不清!
所以不清楚左边电路输入信号情况!

网友B:
自锁,上面那个馆子应该是NPN,构成正反馈!

网友C:
典型的恒流源电路。看不懂可以换了。

正确!

网友A:
两个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以提高转换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恒流源电路。看不懂可以换了。

这也是个可能选项!具体的得看输入信号情况!
楼主在输入标个5V,又标个10V,看情形是5到10V范围,而5到8V范围内怎么横流?

网友A:
Q4和Q6,占用了1.4V压降,加上Z2的7.5V,共需要约9V,电路有环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左辺本来就是恆流,说是限流也可接受,说是限流开关就怪怪的。
不过这地方根本不需要恆流丶限流。 ...

11楼给你估算了,加上楼主在图上标示,5--9V之内闭,9--10V开,一开一关,所以叫开关!
限流一致就不说了!

网友E:
Z2两端电压小于7.5v,电路将关断。电路导通时要求电流240/250mA,对稳压管的参数要求不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1楼给你估算了,加上楼主在图上标示,5--9V之内闭,9--10V开,一开一关,所以叫开关!
限流一致就不说了 ...

这个是要做限流或恒流的,因为输入电压变化很大,他这标5/10估计只是规定两个极限(高电平最低电压,低电平最高电压),这个电路应用场合输入可能到24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Z2两端电压小于7.5v,电路将关断。电路导通时要求电流240/250mA,对稳压管的参数要求不低。 ...

240mA是分机返回电流,电路是上面的不分,估计楼主没全部给出,
下面部分是接收的,电流很小,按楼主的参数,才130uA左右

网友G:
这是大学的作业?

网友H:
dali调光接口电路,最大16V。

网友I:
这个不是恒流。而是一个限流。最大输出电流为:(假如Q6基极与发射极的管压降为0.7V)     0.7V/4700Ω

网友A:
不是恒流,也不是限流。而是使两个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使波形更好

网友A:
流经 R6就0.7/4.7k,约0.148毫安,那来240~250毫安。

网友J:
dali调光接口电路,最大16V

网友A:
能否整个电路图贴出来,便于分析

网友K:
电子保险

网友L:
我猜想设计者是想通过稳压管Z2来限定输入脉冲信号的阀值,看稳压二极管特性曲线,它在反向击穿不是理想的矩形,所以不同的工作电流是会影响它的稳压值,7.5V也只是在5mA下标定的。而左边恒流0.65/4.7=0.138mA(在高电平输入时),这时Z2应该比标称7.5V会稍低一些,但这个值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这个电路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阀值。

解释很到位

网友M:
这就是一个恒流电路,作用吗,嘿嘿,一般人不告诉他
是用来对输入信号进行限制的,也就是输入信号可以在0~NV输入,只要那个恒流三极管的VCE承受范围内,经常这么使用,主要用于0~24V输入给MCU或其它

网友N:
增加输入端的电压范围,让稳压管和三极管导通时的电流不随输入电压变化过大而有较大的波动

网友O:
这种电路一般都认为是 恒流电路,但我仿真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这种电路一般都认为是 恒流电路,但我仿真了下

这个自锁电路很标准,在模拟IC中,用来解释栓锁效应!

网友L:
引用 网友O:
这种电路一般都认为是 恒流电路,但我仿真了下

你的图好像画错,应该是两个PNP,请看27楼仿真结果,红色是电压值蓝色是电流值。

网友P(2018-04-02):
引用 网友O:
这种电路一般都认为是 恒流电路,但我仿真了下

原图是两个PNP,你的是一个PNP 一个NPN

网友Q:
这个应叫加速及限流电路,来提升频响带宽。利用了共基放大变种特性。

网友:
你们确定这是恒流电路? 都没注意到R8的右端接的不是地 ,是齐纳管,也就是当输入电压超过8.6V并且波动时,在R8上产生的变化电流也全流入齐纳管,这还叫“恒流”吗?

没有看到R8

网友R:
Q4和Q6工作在放大状态,是电流源,

网友O:
以前仿真错了,把管子型号搞错了,现在纠正过来,发觉在VCC 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负载(R3)流过R3的电流不变(恒流源),但负载不变的请况下改变输入电压的话负载电流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以前仿真错了,把管子型号搞错了,现在纠正过来,发觉在VCC 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负载(R3)流过R3的电流不变 ...

所以不“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