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在下愚笨,实在找不出问题,请您指点迷津!

楼主(2017-06-12):
在下愚笨,实在找不出哪里有问题,但是显示就是不正常,编译无错误无警告。另外,想请教一下,在下的中断有问题吗,为什么开了中断就会出现问题呢。还有,绿色标注的部分如果放进大循环里,12864就会一直闪不停啊,这也不是在下想要的结果啊。因程序稍长,但程序很简单,希望您花几分钟看一下,重点部分红色标注,其余都是一些简单的驱动,下面程序的加热功能区也不需要看。

简单说明一下,在下想要实现的功能。在下打算是用一个部分矩阵键盘和12864在模拟显示个简单太阳能控制器。按键不同,来实现不同的功能选择。用杜邦线引脚的原因是,想来模拟一下水位过低的情况,触发自动上水功能,用中断来模拟上水,每5s,增长一个百分点。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如有疑问,随时传唤在下。

代码不美且较长,望您能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PS~,代码稍长,但易懂,分层上了。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N 12
sbit col1=P1^7;   //列端口定义
sbit col2=P1^6;
sbit col3=P2^0;
sbit col4=P2^1;
sbit LCD_EN=P3^4;
sbit LCD_RS=P3^5;
sbit LCD_RW=P3^6;
sbit LCD_PSB=P3^7;
sbit _Speak=P3^2 ; //讯响器控制脚
sbit Low=P3^0; //模拟最低水位触发脚
uchar code dis0[]={"****智能控制****"};
uchar code dis1[]={"当前功能显示区"};
uchar code dis2[]={"当前水温: "};
uchar code dis3[]={"当前水位比: 60"};
uchar code dis4[]={"按S19 开始上水"};
uchar code dis5[]={"目标水位比: "};
uchar code dis6[]={"按 S7 停止上水"};
uchar code dis7[]={"上水中..."};
uchar code dis8[]={"按S20 开始加热"};
uchar code dis9[]={"目标水温:"};
uchar code dis10[]={"按 S8 停止加热"};
uchar code dis11[]={"加热中..."};
uchar code dis12[]={"目标水位比: 00"};
uchar code dis13[]={"当前水位比: "};
void delay1ms(uint);
void delay(uchar);
void keyscan();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void write_sfm1(uchar add,uchar date);
void write_sfm2(uchar add,uchar date);
void lcd_init();
bit lcd_busy();
char filter();
uint num=0,i=0;
uint counter=0,a=0,counter1=0,b=0;
uint water0=0,water1=0,temp=0;
uint m=0;
uint LOW=0;

楼主:
void main()//固定界面显示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50ms定时
        ET0=1;
        EA=1;

        lcd_busy();
        delay1ms(10);
        lcd_init();

        lcd_pos(0,0);//智能控制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lcd_pos(1,0);//当前水温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lcd_pos(2,0);//当前水位比
        i=0;
        while(dis3!='\0')
        {
                write_dat(dis3);
                i++;
        }

        lcd_pos(3,0);//当前功能显示区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delay1ms(10);
        while(1)
        {
                /*if(Low==1)
                {
                        LOW=1;
                }
                else if(Low==0)
                {
                        LOW=0;
                }
                else
                {
                        LOW=2;
                }*/

                if(Low==0)//触发模拟自动上水
                {
                        TR0=1;//开中断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6!='\0')
                        {
                                write_dat(dis6);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3!='\0')
                        {
                                write_dat(dis13);
                                i++;
                        }
                        if(water1<=water0)//判断是否上水完毕
                        {
                                lcd_pos(2,6);
                                write_sfm1(6,water1);
                                write_cmd(0x90);
                                m=0xfe;
                                P1=m;
                                delay1ms(500); //延时
                                m=_crol_(m,1);
                        }
                        else if(water1>water0)
                        {
                                TR0=0;//关中断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4!='\0')
                                {
                                        write_dat(dis4);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3!='\0')
                                {
                                        write_dat(dis13);
                                        i++;
                                }
                                lcd_pos(2,6);
                                write_sfm1(6,water0);
                                write_cmd(0x90);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7!='\0')
                        {
                                write_dat(dis7);
                                i++;
                        }
                }
                else if(Low==1)//未触发
                {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3!='\0')
                        {
                                write_dat(dis13);
                                i++;
                        }
                        lcd_pos(2,6);
                        write_sfm1(6,water0);
                        write_cmd(0x90);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

                keyscan();
        }
}
void delay1ms(uint x)//延时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void delay(uchar i)//延时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楼主:
void keyscan()
{
                col1=1;col2=1;col3=0;col4=1;//上水按键区
                temp=P2;
                temp=P2&0x3f;
                if(col3==0)
                {
                        delay(80);
                        if(temp!=0x3f)
                        {
                                temp=P2&0x3c;
                                switch(temp)
                                {
                                        case 0x1c:        //进入上水功能界面
                                        counter++;
                                        a=counter%2;
                                                switch(a)
                                                {
                                                        case 1:         //第一功能键,显示上水界面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4!='\0')
                                                                {
                                                                        write_dat(dis4);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2!='\0')
                                                                {
                                                                        write_dat(dis12);
                                                                        i++;
                                                                }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break;

                                                        case 0:           //第二功能键,开始上水

                                                                TR0=1;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6!='\0')
                                                                {
                                                                        write_dat(dis6);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3!='\0')
                                                                {
                                                                        write_dat(dis13);
                                                                        i++;
                                                                }
                                                                lcd_pos(2,6);
                                                                write_sfm1(6,water1);
                                                                write_cmd(0x90);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7!='\0')
                                                                {
                                                                        write_dat(dis7);
                                                                        i++;
                                                                }
                                                                if(water1<=water0)
                                                                {
                                                                        m=0xfe;
                                                                        P1=m;
                                                                        delay1ms(500); //延时
                                                                        m=_crol_(m,1);
                                                                }
                                                                else
                                                                {
                                                                        TR0=0;
                                                                }
                                                            break;
                                                }

                                                counter=0;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3!='\0')
                                                {
                                                        write_dat(dis13);
                                                        i++;
                                                }
                                                lcd_pos(2,6);
                                                write_sfm1(6,water0);
                                                write_cmd(0x90);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break;

楼主:
case 0x2c:        //增加水位比

                                                        _Speak=0;
                                                        delay1ms(40);
                                                        _Speak=1;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4!='\0')
                                                        {
                                                                write_dat(dis4);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2!='\0')
                                                        {
                                                                write_dat(dis12);
                                                                i++;
                                                        }
                                                        lcd_pos(2,6);
                                                        water1++;
                                                        if(water1==100)
                                                        {
                                                                water1=99;
                                                                _Speak=0;
                                                                delay1ms(100);
                                                                _Speak=1;
                                                                P1=0x00;
                                                                delay1ms(100);
                                                                P1=0xff;
                                                        }
                                                        write_sfm1(6,water1);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break;

                                        case 0x34:  //降低水位比

                                                _Speak=0;
                                                delay1ms(40);
                                                _Speak=1;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4!='\0')
                                                {
                                                        write_dat(dis4);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2!='\0')
                                                {
                                                        write_dat(dis12);
                                                        i++;
                                                }
                                                lcd_pos(2,6);
                                                water1--;
                                                if(water1==0)
                                                {
                                                        water1=1;
                                                        _Speak=0;
                                                        delay1ms(100);
                                                        _Speak=1;
                                                        P1=0x00;
                                                        delay1ms(100);
                                                        P1=0xff;
                                                }
                                                write_sfm1(6,water1);
                                                write_cmd(0x88);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break;

                                        case 0x38: //退出键以及上水中止键

                                                TR0=0;
                                                counter=0;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if(a==1)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3!='\0')
                                                        {
                                                                write_dat(dis3);
                                                                i++;
                                                        }
                                                }
                                                else if(a==0)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3!='\0')
                                                        {
                                                                write_dat(dis13);
                                                                i++;
                                                        }
                                                        lcd_pos(2,6);
                                                        write_sfm1(6,water1);
                                                        write_cmd(0x90);
                                                }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P1=0xff;
                                                break;
                                }
                        }
                }

楼主:
col1=1;col2=1;col3=1;col4=0; //加热按键区
                temp=P2;
                temp=P2&0x3f;
                if(col4==0)
                {
                        delay(80);
                        if(temp!=0x3f)
                        {
                                temp=P2&0x3c;
                                switch(temp)
                                {
                                        case 0x1c:        //进入加热功能界面
                                        counter1++;
                                        b=counter1%2;
                                                switch(b)
                                                {
                                                        case 1:         //第一功能键,显示加热界面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9!='\0')
                                                                {
                                                                        write_dat(dis9);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8!='\0')
                                                                {
                                                                        write_dat(dis8);
                                                                        i++;
                                                                }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break;

                                                        case 0:           //第二功能键,开始加热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0!='\0')
                                                                {
                                                                        write_dat(dis10);
                                                                        i++;
                                                                }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1!='\0')
                                                                {
                                                                        write_dat(dis11);
                                                                        i++;
                                                                }
                                                                break;
                                                }
                                                break;

                                        case 0x2c:        //提高温度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9!='\0')
                                                {
                                                        write_dat(dis9);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8!='\0')
                                                {
                                                        write_dat(dis8);
                                                        i++;
                                                }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break;

                                        case 0x34:  //降低温度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9!='\0')
                                                {
                                                        write_dat(dis9);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8!='\0')
                                                {
                                                        write_dat(dis8);
                                                        i++;
                                                }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break;

                                        case 0x38: //退出键以及加热中止键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3!='\0')
                                                {
                                                        write_dat(dis3);
                                                        i++;
                                                }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break;
                                }
                        }
                }
                while(temp!=0x3c)
                {
                        temp=P2;
                        temp=temp&0x3c;
                }
}

楼主:
bit lcd_busy()//检测忙状态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写指令数据到LC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1ms(5);
        LCD_EN=1;
        delay1ms(5);
        LCD_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写显示数据到LCD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1ms(5);
        LCD_EN=1;
        delay1ms(5);
        LCD_EN=0;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设定显示位置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write_cmd(pos);
}
void write_sfm1(uchar add,uchar date)//显示数据1,中断外部使用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md(0x88+add);

        write_dat(0x30+shi);
        write_dat(0x30+ge);
}
void lcd_init()//LCD初始化
{
        LCD_PSB=1;
        write_cmd(0x30);
        delay1ms(5);
        write_cmd(0x0c);
        delay1ms(5);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write_cmd(0x38);
        delay1ms(5);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delay1ms(4950);
        water1++;
}

望您指点迷津,谢谢您了!

网友A:
代码风格太差了

楼主:
在下还是个学生,不好意思了

网友B:
孩子,看你发的两个帖子,如果你只是练手,学习,不是在做项目,我建议你停下来,用简单的程序,扎实一下 Debug 能力。这么长的代码,能找出来问题的,没时间给你看。找不出来问题的,看了也没用。新手很难,切忌好高骛远。基础、基础、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孩子,看你发的两个帖子,如果你只是练手,学习,不是在做项目,我建议你停下来,用简单的程序,扎实一下 D ...

谢谢您的建议,愚生只是在学习呢。那个,您觉得愚生的代码存在什么问题呢,您能给在下提供一些建议或意见吗?基础,愚生不知道代码除了模块化,还需要有什么基础性的东西吗,老师教的只是C,并没有太多要求,愚生也是想要在编程中不断完善,望您能指点一二,愚生感激不尽!

网友C: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delay1ms(4950);
        water1++;
}

第一个问题,定时中断里,别延时

网友C:
第二个问题,你是不带操作系统的,慎用delay1ms(xxx),改用状态机的方式写,被你延时了很多,显示效果不会好的

网友D:
既然是学生,还是多找同学老师讨论请教才是正道

网友E:
呃呃呃  已在上一个帖子回复你

呃呃 每执行一次 刷屏一次 所以一直在闪,可以尝试在外部状态有变化(1-0或0-1)后,而不是检测外部状态  再调用显示更新内容

或者刷新显示函数中不清屏,外在表现也就看不到闪烁(write_cmd(0x01);  这条应该是清屏函数吧)

补充一点:不清屏的话 最好整屏刷新数据  不然的话容易造成花屏。

另外,遇到问题多分析,仔细查找每一条语句!

网友F:
楼上不给你解决问题的说的都挺好. 拔苗助长不好.

1. 不支持仿真的芯片,使用串口打印,通过串口数据,窥探执行过程.
还是建议c语言的东西用vc练.或者用支持仿真器的arm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问题,你是不带操作系统的,慎用delay1ms(xxx),改用状态机的方式写,被你延时了很多,显示效果不 ...

谢谢您的帮助,愚生会一一改正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学生,还是多找同学老师讨论请教才是正道

愚生谨听教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呃呃  已在上一个帖子回复你

谢谢您,再次向您表达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不给你解决问题的说的都挺好. 拔苗助长不好.

1. 不支持仿真的芯片,使用串口打印,通过串口数据,窥探执 ...

谢谢您的指点,愚生知道了,会记住的,也会努力去改正这些毛病的,谢谢您!

网友C:
@han001,不客气,总是一点一点学起来的

网友G:
罗姆液晶WYM12864.专业液晶屏厂家发来贺电

网友B(2017-08-07):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愚生知道了,会记住的,也会努力去改正这些毛病的,谢谢您! ...

态度挺好。你去翻我QQ加吧。

网友H:
抛开代码框架,抛开各种DELAY,首先要先代码写得好,请认真学一下命名方式,排版格式,可以去参考freertos或者ti的osal的源代码,代码中尽量不要出现数字,除非是必须出现的,先把代码的可读性提上来,这样自己看着舒服,别人也看着舒服。然后找一颗能在线仿真的芯片,一步一步断点调试,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光一头扎进乱糟糟的代码里,没有任何用处的,而且还会打击自己的信心,解决BUG时,如果实在找不到思路,不妨停下来整理一下代码,弄美观点。

网友B(2018-01-15):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愚生只是在学习呢。那个,您觉得愚生的代码存在什么问题呢,您能给在下提供一些建议或意见 ...

可以加我QQ:412809312

网友I(2018-02-19):
学习是循序渐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