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收管有电平型与脉冲型怎么区分?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应用相关]

收管有电平型与脉冲型怎么区分?

楼主(2017-06-12):
最近在调试一个红外接收时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网上资料说接收管有电平型与脉冲型怎么区分?

网友A:
详细说说你得项目

楼主:
问题点1:其它程序都关闭只调试红外。全速运行行,手一遮档,P1.0有低脉冲示波器测得 不档P1.0一直为高电平。

        在仿真程序时,在外部中断里设置一个断点,全速运行程序,一直可以进入中断
       (为什么不用手档就可以进入)为什么?
示波器测P1.0有脉冲产生
        我把接收管P1.0脚与PCB分离,分别测PCB上面的P1.0为高电平,接收管out脚  也为高电平。当手一档,接收管脚会有脉冲。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WDT
  uchar i;
  P1DIR=P1DIR|0xf2;
  P1SEL=0x00;

  P1IES &= ~BIT0;
  P1IE|=BIT0;
  P1IFG=0x00;
_EINT();//开全局中断
  while(1)
  {

    for(i=0;i<10;i++)
   {

    START_TRAMIT_INFRARED;
    delay_us(15);
    STOP_TRAMIT_INFRARED;
    delay_us(4);
   }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rq(void)
{
   _DINT();
if(P1IFG&BIT0)
  {
    flagIrq++;
    if(flagIrq>2) flagIrq=1;

  }

   P1IFG=0x00; //每个标志必须在它自己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复位
   _EINT();
}

网友B:
不懂 为什么在主程序加一个延时,接收管脚OUT会有一个脉冲?

网友C:
把接收管头遮住也有吗?

网友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WDT
  P1DIR=0xf2;  // 1111 0010
  P1SEL=0x00;
  while(1)
  {

for(i=0;i<10;i++)
{
    START_TRAMIT_INFRARED;
    delay_us(15);
    STOP_TRAMIT_INFRARED;
    delay_us(4);
}
  delay_ms(1000);
}
}

网友E:
不管你是电平还是脉冲,一般来说中断设置为边沿方式最好,如果中断为电平方式就会一直进入中断。。

网友F:
加强抗干扰和误动判断

网友G:
如果设置成沿中断的。请问下怎么处理可以:加强抗干扰和误动判断

网友H:
你需要用延时或对信号持续时间判断,因为抖动比人动作快。。

网友I:
接收信号不是都是接收你发送的中断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