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出模式0应该怎么用? [

楼主(2017-06-12):
定时器A 的输出模式0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用?

网友A:
详细说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太笼统了

网友B:
输出模式0—输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最终位OUTx直通。

网友C:
是不是根据当计数器的值等于或不等于CCRx时,直接输出0或1呢?

网友D:
当你设置输出模式为模式0时,通过设置CCTLx的OUT位的0和1来控制OUTx的0和1。

网友E:
估计你把CCTL的OUT位和输出单元OUTx混淆了,前者是寄存器CCTL的某一位,后者是P口的第二功能

网友F:
输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

网友G:
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

网友H:
定时器的模式很多,你要中断还是输出脉冲?

网友I:
当你设置输出模式为模式0时,通过设置CCTLx的OUT位的0和1来控制OUTx的0和1

网友J:
哪家的MCU啊?ST的不叫这个名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