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SPI3线调试不成功

楼主(2017-06-12):
在研究432的SPI时,先用的官网3线的收发例程。用的432A1做主机,B1做从机,连了个时钟,MISO和MOSI3根线,程序如下:
#include "msp.h"
#include "driverlib/driverlib.h"
static uint8_t TXData = 0;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RXData = 0;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transmitData = 0x87, receiveData = 0x00;
const eUSCI_SPI_MasterConfig spiMasterConfig =
{
EUSCI_A_SPI_CLOCKSOURCE_SMCLK, // SMCLK Clock Source
3000000, // SMCLK = DCO = 3MHZ
3000000, // SPICLK = 500khz
EUSCI_A_SPI_MSB_FIRST, // MSB First
EUSCI_A_SPI_PHASE_DATA_CHANGED_ONFIRST_CAPTURED_ON_NEXT,
EUSCI_A_SPI_CLOCKPOLARITY_INACTIVITY_HIGH,
EUSCI_SPI_3PIN
};
const eUSCI_SPI_SlaveConfig spiSlaveConfig =
{
EUSCI_B_SPI_MSB_FIRST, // MSB First
EUSCI_B_SPI_PHASE_DATA_CHANGED_ONFIRST_CAPTURED_ON_NEXT, // Phase
EUSCI_B_SPI_CLOCKPOLARITY_INACTIVITY_HIGH, // Normal Polarity
EUSCI_SPI_3PIN
};
void main(void)
{
uint8_t aa=0,aaa=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主机设置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2,
GPIO_PIN0 | GPIO_PIN1 | GPIO_PIN2 | GPIO_PIN3, 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从机设置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6,
GPIO_PIN2 | GPIO_PIN3 | GPIO_PIN4 | GPIO_PIN5, 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SPI_initMaster(EUSCI_A1_BASE, &spiMasterConfig);
SPI_initSlave(EUSCI_B1_BASE, &spiSlaveConfig);
SPI_enableModule(EUSCI_A1_BASE);
SPI_enableModule(EUSCI_B1_BASE);

SPI_enableInterrupt(EUSCI_B1_BASE, EUSCI_B_SPI_RECEIVE_INTERRUPT);
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EUSCIB1);
Interrupt_enableMaster();
TXData = 0x53;
while (!(SPI_getInterruptStatus(EUSCI_A1_BASE,EUSCI_A_SPI_TRANSMIT_INTERRUPT)));
SPI_transmitData(EUSCI_A1_BASE, TXData++);
while (!(SPI_getInterruptStatus(EUSCI_A1_BASE,EUSCI_A_SPI_RECEIVE_INTERRUPT)));
aa=SPI_receiveData(EUSCI_A1_BASE);
while (!(SPI_getInterruptStatus(EUSCI_A1_BASE,EUSCI_A_SPI_TRANSMIT_INTERRUPT)));
SPI_transmitData(EUSCI_A1_BASE, TXData);
while (!(SPI_getInterruptStatus(EUSCI_A1_BASE,EUSCI_A_SPI_RECEIVE_INTERRUPT)));
aaa=SPI_receiveData(EUSCI_A1_BASE);
while(1);
}
void EUSCIB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status;
status = SPI_getEnabledInterruptStatus(EUSCI_B1_BASE);
SPI_clearInterruptFlag(EUSCI_B1_BASE, status);
if(status & EUSCI_B_SPI_RECEIVE_INTERRUPT)
{
/* USCI_B1 TX buffer ready? */
while (!(SPI_getInterruptStatus(EUSCI_B1_BASE, EUSCI_B_SPI_TRANSMIT_INTERRUPT)));
/* Transmit data to master */
SPI_transmitData(EUSCI_B1_BASE, transmitData++);
//Receive data from master
receiveData = SPI_receiveData(EUSCI_B1_BASE);
}
}
中间绿色那段是我测试的收发段,我的意图是主机发送一个字节,然后从机收到,进入从机接收中断;然后从机再给主机发送一个字节,主机收到。然后再循环一次。但是问题出现在第一次从中断返回的时候,进从机中断的时候可以收到主机发来的数据,但是在中断里由从机给主机发数据的时候,从机TXbuffer显示有发送,但是主机RXbuffer没有数据,然后aa赋值就为0(图1)。但是第二次进中断的时候,主机接收有了从机第一次发送的值(图2)(这个是延时吗?但是我等一好久,主机接收始终没有收到从机发送的第二个值,第二次的值应该是0x88)。

这我就不太明白了,明明我也加了接收寄存器判断的啊。不太懂,不知道有没有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是主机的程序?建议先用串口助手调试一下再和从机调试。
觉得你的程序有些问题,就是你说绿色的部分。用手机上网,还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主机的程序?建议先用串口助手调试一下再和从机调试。
觉得你的程序有些问题,就是你说绿色的部分。用 ...

串口助手?串口是异步的,请问这个同步的该怎么测啊?
我再看看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助手?串口是异步的,请问这个同步的该怎么测啊?
我再看看程序

有spi转uart模块,就能用串口助手观察了

网友A:
或者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也行的,看看哪里和预想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pi转uart模块,就能用串口助手观察了

我刚才看了看spi收发中断标志寄存器,发现点问题,发了个新帖,我觉得是我在这个贴里描述的问题的原因,您可以看看,中断寄存器有点问题。

网友B:
看着代码设计的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B: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的,

不复杂。。就是很简单的想试试SPI的功能,后来知道哪有问题了。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h=Search-CN-Support这个帖子里有说

网友C:
楼主的单步调试吗?

网友D:
以前都是使用的模拟SPI。

网友E:
使用中断接收还没有使用过。

网友F:
数据有缓存吗?

网友G:
SPI的通信信号发送了吗?

网友H:
官网的程序是在哪下载的

网友I:
数据保存了,应该是没有读取。

网友J:
楼主的判断标志位正确?

网友K:
status & EUSCI_B_SPI_RECEIVE_INTERRUPT  这个什么进入中断

网友C:
这个通信数据不是正确的吗?

网友D:
模拟的SPI数据通信简单一些。

网友E:
可以使用外部中断信号触发spi接收。

网友F:
感觉楼主的发送是保存到fifo里面了。

网友G:
示波器测量一下电路电平。

网友H:
官网的例程,一般都没哟问题,可能是自己修改配置了吗

网友I:
fifo都是需要读取指令的。

网友J:
TX buffer ready 这个是tx的?

网友K:
感觉就是判断指令的时候存在问题,单步调试试试。

网友L:
三线spi 是clk、miso、mosi?没有片选线能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单步调试吗?

嗯,目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都是使用的模拟SPI。

还不太会模拟SPI,是怎么操作的?我的板子上有SPI接口,所以就直接用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中断接收还没有使用过。

嗯,我后来研究了下,好像SPI不能用接收中断,因为那样会发送自带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
额,数据有缓存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I的通信信号发送了吗?

应该没问题了,只不过在一个板子上测试好像是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官网的程序是在哪下载的

我用的ccsIDE,里面可以下ex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判断标志位正确?

原来那个程序可能有点问题,中间发送接收那估计要大改。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atus & EUSCI_B_SPI_RECEIVE_INTERRUPT  这个什么进入中断

额,这可能有问题,后来没这么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的SPI数据通信简单一些。

请问模拟spi是什么意思呢,我还没怎么用过,现在用的是硬件spi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三线spi 是clk、miso、mosi?没有片选线能干活?

嗯,432这个可以,就是只有一主一从,不需要片选也可以。官网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