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4线模式STE不太明白

楼主(2017-06-12):
在官方文档中看到这个4线模式的设置,看了好久不太明白。
如果我用MSP432的A1和B1用作SPI做主从机,对这个主机和从机的初始化中,spiMode这个值可以任意设置吗(假设主机配置时spimode设成HIGH,之后用SPI_selectFourPinFunctionality把STE置0可激活主模式;主机设LOW时,用前面那个函数把STE设成1也可以激活主模式,是这个意思吗)?但是在我测试的时候,好像这样并不能顺利的收发数据。
这里的High和Low状态是针对别的外设来说的吗?比如有一个使用spi的外设,他的片选信号是低电平有效,所以这时主机配置时就要置高?如果一个外设的片选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这时主机配置时就把spimode置低?是这样理解的吗?
还有个问题就是4线模式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不知道是上面的理解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官网也没有4线的教程。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有4线模式的例程,可以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3线,你可以理解为一个SPI总线上面挂了很多个从设备。那么,CS就需要一对一操作。4线,我理解,就是点对点的SPI,即一主一从,你可以参考从设备CS的特性,在程序化中设置函数参数的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