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请教

楼主(2017-06-12):
发现在布局时 一个器在X处可以与a1 a2 a3 处的网络链接 但是在Y处 可以与b1 b2 b3处网络链接 在Z可以。。。。。。。。。那这样这个器件到底是放在X Y Z 那个地方 是根据信号线顺 还是根据模块信号流向

网友A:
思路整个是错的,你问的是布局,布局该考虑的首先是满足EMC最优设计和最合理的IO及人机界面(如果有的话)设计,其次是尽量高的布局密度和尽量容易的走线布置,最后是工艺性和美观。而你帖子的内容是纯粹的软件使用问题,跟布局规则无关。

网友B:
总体思想应该是根据模块信号流向

网友C:
信号流向优先,其次再考虑走线难度和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