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旁边的PCB走线规则

楼主(2017-06-12):
正在PCB走线规则中,记得一些电源滤波电感,一般要求是电感旁边或者下面不能走高速信号,现在想问一个问题,磁珠是否也有同样的要求,磁珠旁边或者下面不能走噪声敏感信号?

网友A:
磁珠在电路中可以看做是电感,所以不能走信号线,做好什么线都不走

网友B:
在适当的间距范围内是可以走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珠在电路中可以看做是电感,所以不能走信号线,做好什么线都不走

你说的不能走信号线,对信号线有什么要求,比如:1、高频不能走,低频能走;2、噪声敏感信号不能走,噪声不太敏感的信号可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适当的间距范围内是可以走的哦

你说的适当的范围指的是什么范围,有没有具体的有数据说明的要求?

网友A:
如果非必须 下面最好不走信号线

网友C:
板上好多干扰源啊,板面积又小,这个板上不能走信号线

网友D(2017-09-27):
确实不能走!!!

网友E:
最好不走

网友F(2017-11-28):
能不走线就不要走线,绕一下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