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0量产问题

楼主(2017-06-13):
情况是这样的,公司产品考虑用STM32L071R8,准备买点样片回来试一试,结果发现很难买到
听群里的朋友说用L0的人不多,后期量产会成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吗?
另外如果L0不行,L1量产方面会有问题吗?
公司产品初期出货量不大
公司产品是做环境参数监控的,锂电池供电一年以上,用STM32F103是否更合理一点?
采样的情况是每天6个钟,每分钟或每5分钟采一次样,每个采样点的采样时间控制在1s内,其他时间段均在STOP模式下

网友A:
你给的这些参数, 还不足以给出 103 能否满足要求的估算.
你可以从待机功耗和工作功耗两个方面, 根据工作时间综合评估. 另外还可以考虑降主频来降功耗.
L071  或许比较新, 暂时供货不多, 但还有 L0 系列其他型号可选. 其实在 x宝上搜一下, 大体也能看明白主要供货型号来

网友B:
要看你是多大的电池,多大的功耗,能用F1当然用F1好

网友C:
L053应该会好点

网友D:
103肯定满足你的需求,只要电池容量够大,103最低功耗可以达到10uA左右

网友E:
L0是少,用的人少;

用L1好了

至于功耗,你自己根据消耗的电流可以算啊

网友F:
L1更少,用L0/L4是反倒看到越来越多,现在难买货是刚出来没多久,市场需要时间消化的。
2L051R8,我们一个客户每月都是400K出货,备货都是2KK以上,你不是大客户,跟着大料走就好。
这种物料找代理商去搞,不要找那些淘宝的,现在缺货,市场到处都是八卦来的。

楼主:
这个货源的确好点,但是片上资源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3肯定满足你的需求,只要电池容量够大,103最低功耗可以达到10uA左右

测试了103的功耗,的确是可以满足项目需求

网友G:
103就行,市面上用的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