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123不能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2017-06-13):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
1.我第一块板子连接没问题再下载程序时出现一个警告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139, read=0x0),但是可以点击下载按键,然后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下载失败。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ICD0200: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52).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这是什么原因?
2.我另一块板子下载程序没问题,就是单独运行的时候电源没有电流。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刚开始用PIC单片机不是很了解,谢谢

网友A:
先确定芯片有没有选错
再保证以下板子有没有供电

网友B:
ICD2可以支持18123吗?确认过了没?

楼主:
第一个i可能是configuration配置除了问题,第二个板子没有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