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CLK信号线上串300R 电阻,信号衰减问题

楼主:
功能机接2.4寸LCD, SPI信号驱动。 屏在手机上能正常显示,接在工厂夹具上就显示白屏。
  测量波形发现,在夹具端测,SPI CLK信号 低电平衰减严重。  在主板端测试没那么大的衰减,所以显示正常。
信号线上有串300R电阻,解决RF desence 问题的。
  我知道个大概,就是线上电阻的原因,导致CLK信号衰减,但是不知道具体原理,为什么主板端是好的,接15cm的导线出来,衰减会这么大,是电阻衰减还是容抗?

楼主(2017-06-13):
补充,做试验的时候,发现串100R 也能正常显示,串300就不行了

CLK信号线串100R

CLK信号线串100R

CLK信号线串300

CLK信号线串300

楼主:
@NE5532 @airwill @lihui567  还有春阳  小马哥老师 请教了

网友A:
300R 太大了,夹具导线太长了
换33R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R 太大了,夹具导线太长了
换33R 吧

我知道300R电阻太大,夹具线长,还33R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会有RF desence 问题。
我现在想了解 300R电阻太大,夹具线太长,导致显示异常的原理是什么? 电阻太大,夹具线太长这只是表面原因,我想知道具体原理!

网友B:
可以用带屏蔽的线试试

网友C:
如果二者未端的负载一样,则是要考量线的电容问题,不是电阻问题,应串磁珠而不是电阻。

网友D:
有些clk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啊 所以花屏

网友E:
电阻越大引线电感越大,我们一般100欧姆电阻,100P之内电容接地。

网友F:
长线传输, 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 通常的做法不是在线上串联电阻, 而是在线尾端对地并联电阻做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长线传输, 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 通常的做法不是在线上串联电阻, 而是在线尾端对地并联电阻做终端电阻 ...

一直在解这问题,来晚了。  发现是夹具端POGO pin 和 连接LCD的PCB板子的问题。
   现在我想知道,串300R电阻,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缩减的波形? 是因为容抗, RC滤波了吗?
还有并终端电阻是为了阻抗匹配吗?

网友F:
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缩减的波形? 是因为容抗, RC滤波了吗?   虽说高频电路不用电容来描述, 但特性还真和电容有一定的类比性.

还有并终端电阻是为了阻抗匹配吗?   高频电路有这个阻抗匹配概念, 可以降低反射引起的信号畸变. 另外也可以增加驱动电流而提高扛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