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下载失败

楼主(2017-06-13):
最近帮工作做一个一键下载工具,软件已经完成,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大批量连续烧写hex文件的时候,st-link有时间出现连接不到tool或者电压过低的提示,一般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设备与st-link连接之后蓝灯闪烁而并不是常亮,我只能手动拔插st-link才能解决,但是工厂人员肯定不会这么做的,那有没有一种软件复位的方法,每次我下载的时候,上位机发送一个软件复位st-link的方法,之后我再用命令行下载hex

网友A:
要是USB接口死了,只能插拔了;

或者额外加个单独MCU,通过串口或其它接口,控制ST LINK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