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交流充电枪解锁和反锁电路设计

楼主(2017-06-13):
各位大神,之前没做过BMS,此项目纯属赶鸭子上架,关于交流充电枪的解锁和反锁电路设计,计划用H桥,实现正负24/12V控制,但是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H桥芯片。有做过的大神推荐下。如果用MOS自己搭电路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充电抢的电子锁部分。我们用过电子锁,买的是现成的。12V供电,只要一个IO控制信号就行了。

网友B:
单用一个IO控制电子锁应该是不对的,电子锁要能实现上锁和解锁过程。楼主用H桥可行的,就像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一样。

网友C:
一个不行就二个,哈哈哈
电子锁有上锁和解锁过程!

楼主:
用的三楼的方案  H桥做的

网友D(2017-07-24):
可以看看安菲诺有款充电插座自带电子锁功能

网友E(2019-01-03):
再到噶尔好感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