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这个恒功率控制的电路不懂,求指导

楼主(2017-06-13):
图中POUT和负载R的功率成正比。  RSENSE  两边接反了。(谢谢大神指出)
不理解的方面: 1、负载可变的情况下怎么实现反馈的。
                      2、Vset怎么设置?
                      3、什么时候达到稳定状态。
                      4、R5和电容C 的作用。
                      5、稳压二极管和R6的作用。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A:
脖子痛

整天对着电脑,需要歪下脖子,预防颈椎病。保护颈椎,从歪脖子做起!

楼主:
这是正图。RSENSE  两边接反了。(谢谢大神指出)

网友B:
负载电流与负载电压相* ,变成负载功率输出信号反馈到反相端,再与基准的功率信号比较,得出误差,经误差放大去驱动负载,VSET是功率基准信号。有相位校正及非线性校正,提高线性度。克服低功率的精度和限大功率。

网友C:
你的乘法器的输出等于vset  ;建立时间看你的器件速度;R5与电容组成RC吸收电路,吸收高频能量,抑制运放输出端的高频噪声;至于稳压管就是来防止运放输出电压过高吧,应该是防负载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乘法器的输出等于vset  ;建立时间看你的器件速度;R5与电容组成RC吸收电路,吸收高频能量,抑制运放输 ...

Vset和pout相等的时候,系统稳定了。    假设我需要保持恒定功率1W,此时POUT输出的电压为3v。是不是说,我就必须设定Vset=3v。如果VSET设定成3v,那么稳定的时候,运放输出电压为稳压二极管的压降+反向稳压+R6的压降+VSET。粗略算下: vset=3v,二极管压降0.5v,反向稳压5v,电阻压降忽略的,那么VOUT(LM324)=8.5V了。  就是说,我设定负载恒定功率的时候,VSET为3v,稳定的时候,VOUT(LM324)=8.5V。我上面分析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与负载电压相* ,变成负载功率输出信号反馈到反相端,再与基准的功率信号比较,得出误差,经误差 ...

是不是说当VPOUT=Vset的时候,系统就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当VPOUT=Vset的时候,系统就稳定了?

是的,理论上不是相等,而是近似,并且是动态的近似。近似的程度跟环路增益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Vset和pout相等的时候,系统稳定了。    假设我需要保持恒定功率1W,此时POUT输出的电压为3v。是不是说, ...

不是这样算的,这是超限的时,在稳态时,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算的,这是超限的时,在稳态时,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没有明白,具体啥时候稳定。稳定的时候,LM324输出多大的电压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来实现恒功率的调节。 不同负载电阻的时候,LM324输出电压肯定不能相同,否则就不是恒功率了。最核心的地方,还是不知道稳定的时候,运放输出多大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Vset和pout相等的时候,系统稳定了。    假设我需要保持恒定功率1W,此时POUT输出的电压为3v。是不是说, ...

运放输出到负载的电压为(1*RL)^0.5=VAO,(V+  - V-)=(VAO)/AD==0;AD=INFINITE,这里VAO为负载+VBE的电压,V+,V-是运放同相端,反相端的电位,AD是运放的差分开环增益。POUT=VSET-VAO/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没有明白,具体啥时候稳定。稳定的时候,LM324输出多大的电压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来实现恒功率的调 ...

在没有超限时的稳态状态,局部反馈回路当作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到负载的电压为(1*RL)^0.5=VAO,(V+  - V-)=(VAO)/AD==0;AD=INFINITE,这里VAO为负载+VBE的电压 ...

(1*RL)^0.5=VAO   。这个看不懂。负载电阻RL乘以1,再开根号,得到(VBE+V负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1*RL)^0.5=VAO   。这个看不懂。负载电阻RL乘以1,再开根号,得到(VBE+V负载)? ...

有点问题的,正确的是(1*RL)^0.5+VB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问题的,正确的是(1*RL)^0.5+VBE

一个公式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公式一点头绪都没有。。。

前半部分是负载的电压,后加是VBE等于OP的输出电压,前提是基极电流很小。

网友D:
以前接触过恒功率电路,乘法器是靠uc3854完成的,细节不是那么的简单
你这个充其量就是个框图

一般的电源电路控制对象是输出电压,也有单独控制输出电流的,恒流电路,你这个电路控制的对象是输出功率,所以需要需要输出电压和电流的乘积

这种在特种负载上用过,例如HID

网友B:
VSET不变,随负载不断变大,也变大VO(op输出也变大),达到5.1+0.6+VSET时,稳压管回路导通,进行限压,或说限制功率输出,负载再增大,功率只会降低了。因为OP的局部反馈作用强于功率反馈回路作用。

网友E:
原来恒功率就是测个电流再测个电压然后乘一下,最后由预设值修正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VSET不变,随负载不断变大,也变大VO(op输出也变大),达到5.1+0.6+VSET时,稳压管回路导通,进行限压,或 ...

不是因为没负压,乘法器带来的反馈信号已不能再变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因为没负压,乘法器带来的反馈信号已不能再变了吗。

输出电压不变,负载功率变化不大,或是降低的,更多的反馈来自OP的局部反馈来维持虚短。这样的结果是恒功率是无从谈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因为没负压,乘法器带来的反馈信号已不能再变了吗。

还有上面的电路的电流检出的接法有错误的,因为这样形成了正反馈,而不是负反馈,只有负反馈才能精密的恒功率。

确实画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有上面的电路的电流检出的接法有错误的,因为这样形成了正反馈,而不是负反馈,只有负反馈才能精密的恒 ...

该检测电阻的电压是正比于输入信号的,下图是标准电路,是由于其输入画反,导致MA4211形成反向放大,最后综合成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该检测电阻的电压是正比于输入信号的,下图是标准电路,是由于其输入画反,导致MA4211形成反向放大,最后 ...

从整个环路来看,从OP反相输入端到输出端来看,是反相关糸,从运放输出到负载是正相关糸,(输出电压增加,功率输出信号应是增加的),但电流检出是反相的,结果正负相*,结果是反相的。再把OP的输入与输出综合起来的话,变成整个环路变成正相关糸了。负负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