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不知为何出现这个问题 6.1.asm(55): error A48: DATA-ADDRESS EXPECTED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6-13):
代码如下:
AD_VALUE_HIGH4  EQU   30H
AD_VALUE_LOW8   EQU   31H
LED_STATUS      EQU   32H
ICL7109_LBEN    EQU   P2.4
ICL7109_HBEN    EQU   P2.5
ICL7109_CE      EQU   P2.6
ICL7109_RUN     EQU   P2.7
LED             EQU   P2.3

LED2_SELECT     EQU   P3.7
LED1_SELECT            EQU   P3.6
LED0_SELECT     EQU   P3.5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0BH
AJMP        TIMER0_SERVICE
ORG         001BH
AJMP        INT1_SERVICE
ORG         0023H
DS          3
ORG         0030H

MAIN:
         MOV     SP, #40H
         ACALL   INIT_ICL7109
         ACALL   INIT_TIMER0
         SETB    EA

LOOP:
         NOP
         NOP
         SJMP    LOOP

INIT_ICL7109:
         CLR     ICL7109_CE
         SETB    ICL7109_RUN
         SETB    IT1
         SETB    EX1
         RET

INIT_TIMER0:
         MOV    TMOD,   #01H
         MOV    TH0,    #0F8H
         MOV    TL0,    #0CCH
         SETB   ET0
         SETB   TR0
         MOV    LED_STATUS,   #00H
         RET

INT1_SERVICE:
         CLR    ICL7109_HBEN
         SETB   ICL7109_LBEN
         NOP
         MOV    AD_VALUE_HIGH4, ICL7109_HBEN;代码错误指向这里
         SETB   ICL7109_HBEN
         CLR    ICL7109_LBEN
         NOP
         MOV    AD_VALUE_LOW8,  ICL7109_LBEN;错误指向这里
         CPL    LED
         RETI

TIMER0_SERVICE:
         MOV    TL0,  #0CCH
         MOV    TH0,  #0F8H
         PUSH   ACC
         MOV    A,    LED_STATUS
         CJNE   A,    #00H,NEXT1
         SETB   LED2_SELECT
         CLR    LED0_SELECT
         MOV    A,    AD_VALUE_LOW8
         ANL    A,    #0FH
         MOV    DPTR, #TAB
         MOVC   A,    @A+DPTR
         MOV    P1,   A
         MOV    LED_STATUS,   #01H
         SJMP   EXIT

NEXT1:
          CJNE   A,    #01H,  NEXT2
         SETB   LED0_SELECT
         CLR    LED1_SELECT
         MOV    A,  AD_VALUE_LOW8
         SWAP   A
         ANL    A,    #0FH
         MOV    DPTR, #TAB
         MOVC   A,    @A+DPTR
         MOV    P1,   A
         MOV    LED_STATUS,  #02H
         SJMP   EXIT

NEXT2:
         SETB   LED1_SELECT
         CLR    LED2_SELECT
         MOV    A,    AD_VALUE_HIGH4
         ANL    A,    #0FH
         MOV    DPTR, #TAB
         MOVC   A,    @A+DPTR
         MOV    P1,   A
         MOV    LED_STATUS,  #00H

EXIT:
         POP    ACC
         RETI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
         DB   80H,90H,88H,83H,0A7H,0A1H,86H,8EH
         END

网友A:
为什么是汇编啊

ICL7109_HBEN    EQU   P2.5
MOV    AD_VALUE_HIGH4, ICL7109_HBEN

==

MOV    30H, P2.5

这样写是错的

网友A:
你应该还有个读取数据的端口,比如P0,然后
MOV    AD_VALUE_HIGH4, 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