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K6 的RTC 是不是不能中断循环?

楼主(2017-06-13):
我的目的是:
1,设置RTC闹钟定时2秒
2,进入STOP状态。
3,到达闹钟时间,进入中断函数,喂狗,再次在中断函数里面设置RTC闹钟定时2秒后
4,  进入STOP状态,…
……………一直循环

但是目前只能进入一次中断,第二次就不再进入了。我现在暂时没有开STOP模式,先调好RTC,再开。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A)!=0)//RTC_IT_ALRA
        {

        }
        RCC_LSICmd(DISABLE);//OPEN LSI
        RTC_AlarmCmd(RTC_Alarm_A,DISABLE);//ÄÖÖÓʹÄÜ
        RTC_ITConfig(RTC_IT_ALRA, DISABLE);//ÖжÏÅäÖÃ

                         RTC_ClearFlag(RTC_FLAG_ALRAF);//alarm flag
              RTC_ClearFlag(RTC_FLAG_WUTF);//WakeUp Timer flag
                          RTC_ClearFlag(RTC_FLAG_TAMP2F);
                                RTC_ClearFlag(RTC_FLAG_TAMP1F);
                                RTC_ClearFlag(RTC_FLAG_TSOVF);
                                RTC_ClearFlag(RTC_FLAG_TSF);
                                RTC_ClearFlag(RTC_FLAG_RSF);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TS);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WUT);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A);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TAMP1);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TAMP2);

           sleeptemp1=11;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DOGдʹÄÜ 0X5555
        IWDG_SetPrescaler(0X7);//Ô¤·ÖƵ
        IWDG_SetReload(0XAAAA);//×°ÔØÖµ
        IWDG_ReloadCounter();//0XAAAA
        IWDG_Enable();//¿ªÆôDOG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EXTI_Line2 | EXTI_Line4 | EXTI_Line1 | EXTI_Line17);     // ?? EXIT ????

                    RTC_AlarmCmd(RTC_Alarm_A,DISABLE);//RTC-CR-ALARM ¹ØµôÄÖÖÓ
    RTC_TIMESET.RTC_H12     = RTC_H12_AM;
    RTC_TIMESET.RTC_Hours   = 0x02;
    RTC_TIMESET.RTC_Minutes = 0x00;
    RTC_TIMESET.RTC_Seconds = 0x02;
    RTC_S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ET);

                         RTC_SLEEP();
                         sleeptemp1=1;
                         RTC_ITConfig(RTC_IT_ALRA, ENABLE);//ÖжÏÅäÖÃ

}

void RTC_CONFIG(void)
{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ET;

        int LSIFreq=40000;
        RTC_IN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open the clock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POWER OPEN
        PWR_ClearFlag(PWR_FLAG_WU);
        RCC_LSICmd(ENABLE);//OPEN LSI

          /* Wait till LSI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 Check if the StandBy flag is set */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SB) != RESET)
  {
    /* Clear StandBy flag */
    PWR_ClearFlag(PWR_FLAG_SB);

    /* Check if the StandBy flag is cleared */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SB) != RESET)
    {
      while(1);
    }
                                IWDG_ReloadCounter();//FEED WACHDOG
    RTC_WaitForSynchro();

    /* No need to configure the RTC as the RTC config(clock source, enable,
    prescaler,...) are kept after wake-up from STANDBY */
  }
  else
  {
    /* RTC Configuration ******************************************************/
    /* Reset Backup Domain */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RCC_BackupResetCmd(DISABLE);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4000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IWDG_ReloadCounter();//FEED WACHDOG
    /* Get the LSI frequency:  TIM14 is used to measure the LSI frequency */
    //LSIFreq = GetLSIFrequency();

    RTC_InitStruct.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Struct.RTC_AsynchPrediv = 127;
//   RTC_InitStruct.RTC_SynchPrediv =  (LSIFreq/100) - 1;
     RTC_InitStruct.RTC_SynchPrediv =  255;
    RTC_Init(&RTC_InitStruct);

    /* Set the time to 01h 00mn 00s AM */
    RTC_TIMESET.RTC_H12     = RTC_H12_AM;
    RTC_TIMESET.RTC_Hours   = 0x02;
    RTC_TIMESET.RTC_Minutes = 0x00;
    RTC_TIMESET.RTC_Seconds = 0x00;

                        IWDG_ReloadCounter();//FEED WACHDOG
    RTC_S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ET);
  }
//  RTC_DeInit();//³õʼ»¯RTC¸÷¼Ä´æÆ÷Ϊ³õÖµ
//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4000 RCC_RTCCLKSource_LSI  LSI_VALUE  RCC_RTCCLKSource_LSI
//        RCC_RTCCLKCmd(ENABLE);//ENABLE rtc CLOCK
}
void RTC_IN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IWDG_ReloadCounter();//FEED WACHDOG
        /* Configure EXTI Line17(RTC Alarm)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rising edge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RTC_IRQn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EXTI_Mode_Event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IWDG_ReloadCounter();//FEED WACHDOG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TIM17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NVIC_IRQChannel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EXTI_Line2 | EXTI_Line4 | EXTI_Line1 | EXTI_Line17);     // ?? EXIT ????
IWDG_ReloadCounter();//FEED WACHDOG

}
void RTC_SLEEP(void)
{
  RTC_AlarmTypeDef RTC_AlarmStructure;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ET;
  RTC_AlarmCmd(RTC_Alarm_A,DISABLE);//RTC-CR-ALARM ¹ØµôÄÖÖÓ
        IWDG_ReloadCounter();//FEED WACHDOG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ET);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Time.RTC_H12=RTC_H12_AM;//0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Time.RTC_Hours=0x02;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Time.RTC_Minutes=0x00;
//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Time.RTC_Seconds=( RTC_TIMESET.RTC_Seconds + 0x3b )%60;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Time.RTC_Seconds=0x02;        //¶¨Ê±Ê±¼äÃë

        IWDG_ReloadCounter();//FEED WACHDOG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DateWeekDay = 31;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DateWeekDaySel = RTC_AlarmDateWeekDaySel_Date;
  RTC_AlarmStructure.RTC_AlarmMask = RTC_AlarmMask_DateWeekDay | RTC_AlarmMask_Hours | RTC_AlarmMask_Minutes;
  RTC_SetAlarm(RTC_Format_BIN, RTC_Alarm_A, &RTC_AlarmStructure);

          /* Clear RTC Alarm Flag */
  RTC_ClearFlag(RTC_FLAG_ALRAF);

        RTC_ClearFlag(RTC_FLAG_ALRAF);//alarm flag
        RTC_ClearFlag(RTC_FLAG_WUTF);//WakeUp Timer flag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TS);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A);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TAMP1);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TAMP2);
        /* Enable RTC Alarm A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will wake-up the system from
  STANDBY mode (RTC Alarm IT not enabled in NVIC) */
  RTC_ITConfig(RTC_IT_ALRA, ENABLE);

  /* Enable the Alarm A */
  RTC_AlarmCmd(RTC_Alarm_A, ENABLE);
  IWDG_ReloadCounter();//FEED WACHDOG
  /* Clear RTC Alarm Flag */
//  RTC_ClearFlag(RTC_FLAG_ALRAF);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EXTI_Line2 | EXTI_Line4 | EXTI_Line1 | EXTI_Line17);     // ?? EXIT ????
// PWR_EnterSTANDBYMode();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PWR_STOPEntry_WFI);//WFI=every interrput  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Regulator_ON
}

网友A:
闹钟好像最好设3个RTC CLK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闹钟好像最好设3个RTC CLK以上吧?

这句我不是很懂,能写个列子,可说明一下吗,谢谢

楼主:
我发现我在中断里面定时之后, RSF  ALRAF都有置位,这说明中断产生了啊,为什么没有进中断呢?不是很明白

楼主:
终于搞定,别听网上那些人乱说,在中断里面又什么怎么样的,我说,在中断函数里面只需有一个清标志位,就OK了,

楼主:
还有这个库函数是点问题,在中断时,IO口不能同时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1_IRQn | EXTI2_3_IRQn |EXTI4_15_IRQn;//´ò¿ª¶ÔӦͨµ
这个是有问题的………………。,在网上就有这样的例程,没经证实就拿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