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uc3844s 电路问题

楼主(2017-06-13):
当电路工作的时候,为什么mos管和电阻R4会被烧坏?
请教大家!!!!!!!!!!!!!

网友A:
初步判断可能是过流导致过热烧坏,计算下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可能是过流导致过热烧坏,计算下功率吧

R4可能是这样的原因,但是那两个MOS管不应该烧掉吧?还有芯片的3脚是检测的,大于1v的时候是不是才保护?是不是可以把R4换个额定功率更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R4可能是这样的原因,但是那两个MOS管不应该烧掉吧?还有芯片的3脚是检测的,大于1v的时候是不是才保护? ...

不只是MOS管,UC3844S也烧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只是MOS管,UC3844S也烧坏了

mos管的参数是   12A  600V

网友A:
R3是做什么用的  另外 看下3844datasheet OUT端需不需要特殊处理,至于采样电阻看你设计的电流值和保护的时候电流值 要达到过流保护后满足降额要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是做什么用的  另外 看下3844datasheet OUT端需不需要特殊处理,至于采样电阻看你设计的电流值和保护的时 ...

我不懂R3是做什么用的,网上的一些参考电路都没有这个电阻,这个设计是输出30 V 最大10A电流,你的意思是R4的的大小影响输出的电流值?不清楚这些值是怎么确定的,请大神详细讲解下呗!!!谢谢了!!!!

网友A:
看下手册反馈关断电压是多少  根据这个电压和设计电流值计算电阻大小,,比如反馈1V后关断   10A电流的话 那就是0.1R电阻    然后再计算R4采样电阻的功率   10A过流的话  0.1R  那就是最大功率10W   考虑降额要选20W左右的电阻

R3我看原理图没有阻值  估计没啥用吧 或者有副作用!  10A电流选12A MOS  降额有点小啊  除非你散热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手册反馈关断电压是多少  根据这个电压和设计电流值计算电阻大小,,比如反馈1V后关断   10A电流的话  ...

谢谢讲解!!!

电路中mos管用了两个并联,应该符合 参数的吧

我还有个疑问;
1,这个采样电阻选取的不合理会造成那么大的损坏嘛?我的看法是只有这个采样电阻会烧坏吧,像mos管,R1,R3和UC3844也都烧坏了

2,变压器是降压,这个采样电阻会影响输出电流?这个电阻是在变压器的原级线圈构成了回路,不理解为什么会影响次级线圈的输出电流

网友B:
1)采样电阻烧掉的瞬间是短路状态,这样脉冲宽度可能达到控制的极限,mosfet能不能承受得看具体的情况;
2)环路

另外,虽然之后两个并联,设计上也得考虑均流的问题,特别是短路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采样电阻烧掉的瞬间是短路状态,这样脉冲宽度可能达到控制的极限,mosfet能不能承受得看具体的情况;
2 ...

我怎么实验能看到脉冲宽度是不是达到控制的极限?
短路的话是谁和谁短路?

如果是mosfet到达控制的极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就是开关速率跟不上PWM,如果是这样那没关系吧,大不了mosfet不导通或者是导通慢一点,不至于连芯片都烧了吧

以上是我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大神指正

如果,我进行这样的处理;
1,减少脉冲宽度,或者是用个参数好点的mosfet(20a  500v)
2,不改变电阻阻值的情况下,增加电阻的功率

请问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C:
变压器饱和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饱和炸机?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你说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什么影响的?直接的表现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你说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什么影响的?直接的表现是什么?
...

直接表现就是炸。
MOS管最容易炸,然后控制IC也有可能烧掉,电阻也有可能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表现就是炸。
MOS管最容易炸,然后控制IC也有可能烧掉,电阻也有可能烧掉。 ...

现象和这个差不多,芯片和一些电阻都烧了,但是变压器没有事

请问下,这个问题怎么尝试解决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手册反馈关断电压是多少  根据这个电压和设计电流值计算电阻大小,,比如反馈1V后关断   10A电流的话  ...

我想了下,是次级线圈输出电流最大10A,原级线圈通过匝数比算下来大概是2A不到,这样算下来功率是0.8W,不到2W,电阻应该不会烧啊,不知道我的这个看法有没有错?

一批板子,有一部分出现这种情况,也有一部分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表现就是炸。
MOS管最容易炸,然后控制IC也有可能烧掉,电阻也有可能烧掉。 ...

一批板子,有一部分出现这种情况,也有一部分是好的

网友C:
可能是变压器磁心用小了,也可能是参数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变压器磁心用小了,也可能是参数不合适。

您好,变压器的这种参数能不能计算出来?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去验证是不是这个问题,变压器的匝数是对的,别的参数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是不是正确的,求教    !!!!!!!!!!!!!!!!!!!

网友A:
可以换大磁通的变压器试试  不饱和并留有余量就行了

网友A:
看下你实际电流多少吧   0.2R  的电阻 到5A才能关断 此时电阻功率5W !另外你设置的过流保护是多少  ,目前来看输入侧5A过流保护!

网友D:
MOS管并联,每个MOSG极单独加一个驱动电路,不然会出现严重震荡!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大磁通的变压器试试  不饱和并留有余量就行了

请问一下,根据设计要求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出来变压器的各种参数的?比如输入220AC,输出30V 10A 的电流
还有我想计算参数确定一下变压器的各种参数是不是有问题,请问有没有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实际电流多少吧   0.2R  的电阻 到5A才能关断 此时电阻功率5W !另外你设置的过流保护是多少  ,目前 ...

实际负载端的电流输出最大就是10A,正常情况下芯片这边检测电阻的功率不超过0.8w,原级线圈的电流是由次级线圈的输出电流影响,如果说是原级线圈的电流因为某种原因变大到达5A电流,这种我就不可理解了,这种不正常情况不知道是哪种情况

另外,设置的过流保护是什么意思?这种保护是外围电流提供的保护吗?是芯片的哪一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并联,每个MOSG极单独加一个驱动电路,不然会出现严重震荡!希望有所帮助 ...

谢谢!

这些问题看了有没有什么想法?这里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怎么实验能看到脉冲宽度是不是达到控制的极限?
短路的话是谁和谁短路?

我怎么实验能看到脉冲宽度是不是达到控制的极限?  这个在设计上限制或者说芯片本身有最大脉宽限制
短路的话是谁和谁短路? 你自己看看谁和谁短路

如果是mosfet到达控制的极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就是开关速率跟不上PWM,如果是这样那没关系吧,大不了mosfet不导通或者是导通慢一点,不至于连芯片都烧了吧
控制的极限不一定是MOsfet的极限,什么开关频率跟不上PWM,不太明白;导通的快慢倒是可以设计,但是好像跟你这个关系不大,电路烧毁瞬间很多地方都是出于故障状态,很多的地方会产生过压,控制芯片烧毁很正常

如果,我进行这样的处理;
1,减少脉冲宽度,或者是用个参数好点的mosfet(20a  500v)
可以,不计成本,大马拉小车;减小脉冲宽度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2,不改变电阻阻值的情况下,增加电阻的功率
这个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需要你对电路的设计和需求非常了解,然后通过实验验证

自己设计电路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如果是借鉴的,也得知道借鉴的电路为什么那么设计,否则出了问题死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E:
怀疑过变压器吗?电感多少?磁芯多大?

网友F:
这种情况是由于某器件失效!上电时:没能进入正常的“振荡”状态…300V直流电压击穿MOS/D. G  。通过6脚进入IC…
      1. 次级负载短路…
      2. 整流滤波不良
      3. MOS反压不够…
      4. IC品质不好!或驱动PWM幅度不够!…

网友F:
   R8/100K…

                  天才进一步是疯子!…

网友G:
R8改成8.2Ω,驱动电阻那么大,mos开关都很慢,功耗会很大。

网友H:
R8和R1的值好像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实验能看到脉冲宽度是不是达到控制的极限?  这个在设计上限制或者说芯片本身有最大脉宽限制
短路的 ...

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现在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在找原因
这个设计本身也参考了其他的设计,设计本身是 UC3844+eg4318,充电器,但是无奈,一些外围电路的接法看不太懂,一些电阻的阻值等不知道是怎么确定,我是真心想把这个搞懂的

我明白电路本身需要自己去搞懂,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搞懂,从根本上想解决这个问题,在这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R8和R1的值好像反了。

请问  R8的值和R1的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是由于某器件失效!上电时:没能进入正常的“振荡”状态…300V直流电压击穿MOS/D. G  。通过6脚进 ...

这是一批板子,有部分是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不是刚上电就烧,充电充着充着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疑过变压器吗?电感多少?磁芯多大?

这些参数,我都不知道去哪里去找,能举个某个变压器参数的例子嘛

网友I:
可能是过流导致过热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过流导致过热烧坏

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过流?次级线圈的输出电流还是?

网友J:
R8 太大 换100欧姆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R8 太大 换100欧姆以下

已经换过了,换成4.2R的,还是出现了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是做什么用的  另外 看下3844datasheet OUT端需不需要特殊处理,至于采样电阻看你设计的电流值和保护的时 ...

请问R3和是不是RC滤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R3和是不是RC滤波啊

R20  C15是RC滤波!

网友E:
应该把全电路贴出来,最关键的1、2脚反馈都没有,分析也都是片面的

网友K:
变压器开气隙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变压器开气隙了没有

这个不清楚,应该没有,是小厂做的变压器

网友L(2017-09-2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跟你一样的问题,求教啊??

网友L: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教啊???

网友M:
电阻烧坏,肯定是过流造成的,是不是选择的有问题,

网友N:
MOS管的D极和芯片供电之间那个RCD电路可以取消,MOS管动作时对电源肯定有一定干扰,另外芯片供电滤波电容加大,MOS管驱动电阻改成30-50欧左右,电流采样后送芯片的那个电阻改小一点,500欧左右,太大了电流可能反映不出来,最好把电路画全一些,放几个驱动的波形看看,另外前面也有说两个MOS管要分别用用驱动电阻

网友O(2017-11-29):
电压要注意,如果过压损坏MOS,电阻等也会损坏。,你先空载检查会坏吗?

网友O:
你这个图不炸才怪

网友O:
R8 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