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定时器初值如何改变

楼主(2017-06-13):
每进一次中断改变初值,初值为变量(由另一函数给出,在一定时间内不变),请问该如何实践

网友A:
操作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

试过在定时器初始化中添加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语句,然后在中断函数加TIM4->ARR=AngleRpm;(AngleRpm为变量)来改变记数初值,这对于常数可以,变量好像不行啊,求教

网友B:
常数可以,变量当然也可以;
程序跟踪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