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spi接收中断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7-06-13):
如图1所示,第一个黄色的句子写的是主模式下接收寄存器置位情况,第二个黄色寄存器下写的是主模式下发送寄存器置位情况。
先看第二句发送,手册上说当UCxTXBUF中的数据转移到Transmit Shift Register发送移位寄存器后,发送中断标志位会被置位,表明发送缓冲区是空的,可以继续向里写数了。这和我实际测试的情况是一样的,如图2,基本上发送中断标志都是1。

再看第一句接收情况,说当有字符接收到,接收到的数据从Receive Shift Register转移到UCxRXBUF时,接收中断标志位会被置1,表示RX or TX完成。这个就和我实测的结果不太一样了,如图3,我这A口当的主机,从机还没发数呢,很明显UCxRXBUF中也没有数,但是主机的接收中断标志位就置1了,而且进了主机接收中断。

我这就不太懂了,不知道接收这出了什么问题,是我翻译有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大牛研究过这段地方,谢谢解答。
还有图1最后一句话,说“为了在主模式下接收到数据,数据必须被写入UCxTXBUF,因为发送和接收操作是同时进行的。”这是啥意思,同时进行我懂,为什么为了收到数据,要写发送缓冲区。谢谢

网友A:
你有MSP432P4xx SimpleLink™ Microcontrollers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吗?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可能因为网络问题,我一直下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MSP432P4xx SimpleLink™ Microcontrollers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吗?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可 ...

我用的是最新的MSP432P4xx Family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pdf,你邮箱多少,我发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最新的MSP432P4xx Family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pdf,你邮箱多少,我发你 ...

1358611172@qq.com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h=Search-CN-Support这个帖子里有说,主机发送完毕半个周期内会自动置位接收中断标志寄存器。

网友B(2019-06-09):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最新的MSP432P4xx Family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pdf,你邮箱多少,我发你 ...

大佬,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我邮箱:1933129483@qq.com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