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槽型光电二极管 线性区怎么处理?

楼主(2017-06-13):
各位道长,小弟电路如下图,用槽型的光电开关检测步进电机的位置,当遮挡光电开关后触发单片机IO口中断,但在实测中,在遮挡一部分但不完全遮挡的时候会进入接收管的线性区,单片机IO口的电平在浮动,导致不停地触发中断,有没有道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只增加阻容的情况下,有没有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射端两个电阻(220R),视情況而调整,电阻小了則不易遮蔽住,光耦的电流传导率尽量一致,也就是光耦要用 ...

想法很好,但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他这里需要两个东西,
1,高增益放大,除去线性区;高增益放大器,比较器、非门、反相器 都可以。
2,迟滞功能。消除在临界电平附近的抖动。

你这里将迟滞功能做在光耦上,原理可以,但是实际可能不能实现。
实际上的光耦CTR都不大,也不稳定,顶多也就在100%上下,
而槽型光耦,由于光路长且狭窄,CTR都在10%以下.所以后面的三极管完全不能驱动前面的二极管。
所以实现迟滞功能需要在输出后面加,
另外,你这里还缺少一个放大功能,输出还是有很大的线性区。

而74HC14就是一个施密特触发器,自带迟滞功能。另外还带放大功能。

我等了几个小时没说话,就想看看模拟版面有没有真懂行的。还真让我等到了。
正解,放大倍数不高,正反馈不强烈,边沿不陡,还是有线性过渡区的。

网友C:
只加阻容大概是不行。
应该用施密特电路整形。

楼主:
各位姐夫,帮帮忙啊,在线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加阻容大概是不行。
应该用施密特电路整形。

谔谔,谢谢大姐夫了

网友D:
硬件解决需要用施密特触发器,给你推荐个型号74HC14。
你这个情况也有从程序上解决的可能性,比如在检测到第一次中断的时候,马上把中断给关了。然后再经过一段延时或者是达到某种的判断条件时再打开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解决需要用施密特触发器,给你推荐个型号74HC14。
你这个情况也有从程序上解决的可能性,比如在检测到 ...

可惜我只做硬件……好的,Thank you for 74HC14

网友E:
用一个SMITTER 触发器,(或滞回比较器)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件解决需要用施密特触发器,给你推荐个型号74HC14。
你这个情况也有从程序上解决的可能性,比如在检测到 ...

有问题,如果转动的速度不一致呢?慢和快呢?延时要不一样的

网友E:
还有个软件方法,但不过要分上升沿中断和下降沿中断,未进入时,开上升沿中断,关下降沿中断,进入后,关上升沿中断,开下降沿中断,出来时,开上升沿中断,关下降沿中断,只有一升一降二个中断发生后,再做有关的事,需要有个状态机的编程。PIC MCU有这个功能。

网友E:
你这个问题是有个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砰的状态,且抖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SMITTER 触发器,(或滞回比较器)即可。

三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软件方法,但不过要分上升沿中断和下降沿中断,未进入时,开上升沿中断,关下降沿中断,进入后,关 ...

我是做硬件的…还是硬件电路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是有个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砰的状态,且抖动问题。

对呀,就是处在了线性区,接收管电流没有完全打开也没有完全关闭

网友C:
“谢谢大姐夫了”
无端给我送来个小舅子。
难道如今流行这么称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发射端两个电阻(220R),视情況而调整,电阻小了則不易遮蔽住,光耦的电流传导率尽量一致,也就是光耦要用 ...

不错。这样输出会得到一个磁滞。
4K7似乎可以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但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他这里需要两个东西,
1,高增益放大,除去线性区;高增益放大器,比 ...

施密特触发器的比较值很小,相当于放大倍数很大,正反馈很强。边沿很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SMITTER 触发器,(或滞回比较器)即可。

大家都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端两个电阻(220R),视情況而调整,电阻小了則不易遮蔽住,光耦的电流传导率尽量一致,也就是光耦要用 ...

我理解着 这个法子 貌似 还是会有线性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CRT大约小于50%,这电路无法"自举"而失效。
那么必須將二极管改成三极管之共集扱,其基极有限定导 ...

其实我就实想偷懒,不想用更多的东西,,,,看这么多姐夫的回复,我感觉还是要另加一个迟滞放大器

网友G: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H:
你自己量量波形就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量量波形就知道怎么修了.

在最初的电路上,调整插入槽型光电开关的深度,连接单片机IO口的电平会出现0——3.3V中间的值……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最初的电路上,调整插入槽型光电开关的深度,连接单片机IO口的电平会出现0——3.3V中间的值…… ...

你是说停止转动的时候吧.正常转动的时候,就应该出现中间值.但不会在中间值附近得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说停止转动的时候吧.正常转动的时候,就应该出现中间值.但不会在中间值附近得瑟 ...

在正常转动的过程中下降沿触发中断,但中断的位置在 饱和 和 截止 的过渡阶段,光耦的接收管导通但不完全导通,IO口的电平在一个很尴尬的水平,导致频繁触发中断。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正常转动的过程中下降沿触发中断,但中断的位置在 饱和 和 截止 的过渡阶段,光耦的接收管导通但不完全 ...

你中断里面做个死区就行了.两次进中断中间要求大于 x 毫秒.这样直接就等于滤波了.

网友I:
如果改成有源的光电开关不改输入整形会不会简单点呢?毕竟现在电路已经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改成有源的光电开关不改输入整形会不会简单点呢?毕竟现在电路已经做好了。 ...

有源 光电开关  没见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中断里面做个死区就行了.两次进中断中间要求大于 x 毫秒.这样直接就等于滤波了. ...

这么做有点儿浪费定资源了,还是下次改板加电路吧

网友J:
大姐夫和二姨夫都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姐夫和二姨夫都是谁?

二姨夫,你太有才了

网友K:
光耦e端可以接电阻?上次搞了个,结果,e端电阻负反馈。

楼主:
可以接, 是负反馈,

网友L:
进中断延迟一下再读一次判断不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进中断延迟一下再读一次判断不就结了

软件延时的问题跳不过 线性区,即使是延时,电平的抖动还是在持续的;还是要用滞回比较器,在一次跳变之后,触发电平就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