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毫安电路疑问

楼主(2017-06-13):
各位大神,
  在网上找了个5V转4~20毫安电路,总体能够理解,就是其中输出端加个二极管,个人感觉没什么用。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下,这个二极管有没有必要加?
  十分感谢!

网友A:
起保护功能,电流不能反向冲击。

网友B:
二楼正解,这个电路里二极管作用就是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保护功能,电流不能反向冲击。

作用应该是防反。但感觉这个电路对应的传感器接受端应该不会存在反冲到这边过来,因为只是个接收电路。。。。。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作用应该是防反。但感觉这个电路对应的传感器接受端应该不会存在反冲到这边过来,因为只是个接收电路。。 ...

你要考量到工业现埸长线布线的情况,在实验室状态,当然可以不考量了。

网友C:
都说得对,就是防止反接的作用

网友D:
同意防反接

网友E:
这电路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