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积分与滤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6-14):
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器件取不同的参数不同的用法

网友B:
RC积分是积分,只是近似而已,真正积分电路就是有运放的

网友C:
同意楼上。以方波为例,等你看出三角波的积分效果,你会发现幅度已经小得可怜了,这也是因为时间常数为了满足积分效果后导致的。而你输入个正弦波,要想看出余弦积分效果,你会发现已经不现实了,还可能是三角波,这个时候用一个二阶rc也许才能看出效果。
微分也是同理,用rc高通去近似的话,以方波为例,通过设置截止频率较高,使除直流分量以外的也被谐波也被滤除,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微分效果。建议仿真一下加深理解,自己手动推导一下也可以,对比下和真正的积分差在哪里,近似的前提是什么。

楼主:
     可以认为频率在这个幅值下降区域满足积分特性,其他区域不满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认为频率在这个幅值下降区域满足积分特性,其他区域不满足吗?

建议和理想积分进行对比,最好在波特图上看,以十倍频为单位。幅度相位都要看。
同时你要注意,如果你是输入三角波或方波,分解成傅里叶级数后不同谐波的移相效果也不一样,理想的积分是
移相90度,所以你标注的那个区域并不完全合理。

网友D:
简单描述:对直流是积分作用,对交流是滤波作用。从本质看,都归于滤波,积分也属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