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无刷电机知识:三角形接法和Y形接法区别

楼主(2017-06-13):
请教各位直流无刷电机知识,谢谢。 电机知识欠缺,见笑了~
1. 三角形接法和Y形接法不同点及各自优势
2. 市场上无刷电动工具都采用三角形接法,优势是?
3. 三角形接法:短路电机UVW三相,用手转动电机转子很吃力,原因是?

楼主:
各位高手,尤其深究电机的大哥过来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求教老T叔@@tyw

网友A:
   大家都很忙呀?!!!…

网友B:
3,电机本质就是线圈和磁铁,当转子运行,就是发电机了,短路绕组,就是发电机负载超级大,此时发电机转不动。三角形接法和Y接法在电机绕组上加的电压会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会影响扭矩。具体怎么生产不清楚,可能是设计要求吧,电机参数、体积、功率限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电机本质就是线圈和磁铁,当转子运行,就是发电机了,短路绕组,就是发电机负载超级大,此时发电机转不 ...

多谢多谢

网友C:
市面上比较多的都是Y接
转动时电机发电,短路之后,产生跟运动方向相反的电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比较多的都是Y接
转动时电机发电,短路之后,产生跟运动方向相反的电磁力 ...

多谢,就如您及@保夫鲁沙 所言,转动转子,电机作为发动机。短路线圈,负载电流变大。跟反向电动势应该关系不大,因为电机没有转起来,或者转速很低,反向电动势应该很低。

我看了一些资料,也觉得Y形接法有优势,但是前公司(专业级)电动工具就是三角形接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电机缠绕的匝数有关系,三角形绕法省空间?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角接转速高,扭矩低,星接扭矩大,转速低
反电势很低,但是电枢阻抗很小,所以短路之后,产生的电流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