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旁边为什么总有晶振的身影呢?

楼主(2017-06-13):
IC简称集成电路,是将大量的微型元器件(如晶体管、电阻、电容等)形成的集成电路,并内置芯片里面。我们所有看到的芯片都是个微型电路图,IC旁边的晶振,我们也叫做IC晶振。

IC在运行中,各微型元器件工作时,肯定要分先后顺序。晶振和IC都是通过PCB板铜线相连的,PCB就像是马路一样,汽车都是运行的电流或者电压,而红路灯就是指挥交流安全的,红路灯工作职能就像晶振一样。为什么IC旁边总有晶振的身影?扬兴科技告诉您是因为晶振要提供各部件先后工作顺序的时间分配,从而让IC正常的工作起来。

当然IC和晶振的距离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考虑电磁波的原因,而IC本身并不能辨认磁能,所以只能根据电磁感应原理磁能的变化会引起电能的变化,IC能辨认电流,电压的变化。如果晶振和IC之间的连线很长的话,受到电磁波的干扰越强,产生的电能量就越强,当到达一定程度后,会导致内部电路无法同步而停止运行。所以要想减少干扰,就要把晶振离IC的距离越近越好。

网友A:
有很多mcu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mcu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内部晶振频率一般不准,对时间要求很精确的场合还是用外部晶振好,比如高速脉冲宽度测量,频率测量等,这钱不能省

楼主:
给楼上的回答赞一个,不该省的还是不能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