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310进入standby模式问题

楼主(2017-06-13):
我使用CC1310例程--pinstandby工程,测试在standby模式下电流消耗为几个uA,手册上说的是0.7uA,想询问下该如何配置才能达到手册上的参考值?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待机电流:0.7μA(实时时钟 (RTC) 运行,RAM和 CPU 保持)
运行ti-rtos的时候可能到不了这个功耗,建议用裸跑,把该关闭的内部资源都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待机电流:0.7μA(实时时钟 (RTC) 运行,RAM和 CPU 保持)
运行ti-rtos的时候可能到不了这 ...

我就是需要这个参数,TI官方没有裸机例程,全部都是关联他们的TI_RTOS,而且后面使用无线功能,还需要使用它们的协议栈,也都是基于TI_RTOS的,

网友B:
板子是官方的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官方的还是自己做的?

官方的,cc1310 launchpad

网友C:
standby模式的功耗按道理是最低的,可是有什么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andby模式的功耗按道理是最低的,可是有什么影响了?

手册上说只要没有其它任务执行就会进入空闲任务,在空闲任务中 TI_RTOS就会管理电源让系统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我在线仿真看ROV中确实只有空闲任务在运行,没有其它任务执行,这样的状态 系统就应该是在standby模式下,测试的电流却在几个uA之间波动  搞不懂底层TI_RTOS在做什么

网友D:
把该关闭的内部资源都关闭

网友E:
这个跟管脚的设置状态的也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该关闭的内部资源都关闭

谢谢你的回答,询问过TI工程师,已经清楚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管脚的设置状态的也是有关系的。

是的,TI_RTOS会自动管理不用的IO用来节电。

网友F:
裸跑 还不容易跑起来,现在的SDK全部是TI-RTOS BASE的,加上简洁的手册。

网友:
standby模式的功耗是最低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