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310 在standby模式下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7-06-13):
使用pinstandby例程时,测试的standby模式下电流为几个uA,手册上说的是0.7uA,怎么配置才能达到手册上的参考值呢?

网友A:
已在另一个帖子回复

网友B:
0.7ua主要就是测得的MCU自身的功耗的,要排出其他外设电路的功耗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在另一个帖子回复

非常感谢 每次你都能帮我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0.7ua主要就是测得的MCU自身的功耗的,要排出其他外设电路的功耗影响的

外围没有接电路,只是基本的MCU电路测试。

网友C:
楼上这样说的话,还是检查下你的低功耗模式的以及各个IO口的设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