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信号的反射

楼主(2017-06-13):
如图1所示,如果DOUT输出信号有反射的情况出现,那么,在靠近AD引脚输出端放置一个阻抗匹配电阻,这样方式一般能消除信号的反射。但是,当出现图2情况的时候,DOUT信号如果出现反射,导致SI问题,那么想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样解决去解决信号的反射问题?

网友A:
阻抗匹配!…就是电阻么?…
       手法多得去了!射随:布线:限幅:驱动放大等…

网友B:
每条支路都加终端电阻可以改善,但图2的连接法是错误的,通迅速率高到一定或距离远到一定,必须L型连接,不能T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