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哮喘 因为焊锡

楼主(2017-06-13):
得了哮喘 因为焊锡 大家有没有见过因为焊锡的哮喘的 大家用的都是啥牌子的口罩和抽烟机  做了几年硬件 积累点经验 刚找到入门感觉 为了逃离过敏原 我想做软件 大家觉得咋样

网友A:
本身就是敏感体质.反正西医没法治,除了终身喷药,吃药再没别的办法.有些运气好的可以试试脱敏疗法,贵而且时间长.
我自己D了个抽风机,冬天用的.夏天开窗,本身就在窗边工作的.

网友B:
哮喘的原因很多,未必是因为焊锡,虽然不能排除,但可以明确因此患病的病例并不多见,甚至远比吸烟导致的少得多,不论数量还是比例,可吸烟导致的也不常见。不清楚楼主的“暴露量”有多少,但如果确实是敏感体制,那只能说微小概率事件让你赶上了。不过,建议楼主最好确诊,这个可以用人为暴露法(试敏法)确认。要知道,现在的城市大气污染,接触到的污染物致敏原恐怕远远多于焊接时了,而且心理因素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助因。

网友C:
码农也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哮喘的原因很多,未必是因为焊锡,虽然不能排除,但可以明确因此患病的病例并不多见,甚至远比吸烟导致的少 ...

我主要是前期吸了一个月 已经确诊了 我每次吸得多了 就咳嗽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就是敏感体质.反正西医没法治,除了终身喷药,吃药再没别的办法.有些运气好的可以试试脱敏疗法,贵而且时 ...

你也得哮喘了 吗 你的抽烟机给力不 我买的50W的不给力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得哮喘了 吗 你的抽烟机给力不 我买的50W的不给力呀

我卖药的.还是世界顶尖的公司的药品.这方面的专业培训必不可少.老师也是国际国内这方面顶尖的专家.培训必须参加不得缺席.
我的抽风罩都重新做了好几回.风罩放在板子前面,有烟直接抽走了.不是说风机功率大就好,有时反而会导致烟雾扩散.每个人的致敏量是不同的,甚至会相差许多倍.
老外都研究到分子水平了,包括过敏以后分泌的分子和药物分子的作用.搞来搞去无非就是阻断神经递质的传递,抑制组胺的分泌这类.不过在我看来然并卵.治标不治本.不过用用药也好,维护气管啥的不继续恶化.用他们的理论,勉强能解释为啥身体体质好了会减轻甚至很大程度的减轻(按他们的说法,不能用消失,盐加到了水里那水里永远就有盐了),无法解释为啥有些小孩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而有些小孩没有.
中医会分析出好些原因,不同的病因用不同的方子,亲测健脾燥湿类的对某些类型的有效.只验证过这个.因为本地区就是湿热的天气非常多.另外我没有哮喘,起码目前没有,不过现在城市几乎就是泡在汽车尾气里面的,以后怎么样不知道.

网友D:
我做得比较零碎,不舒服的时候就停几天不做.

网友E:
光用风扇不解决根本问题,为何不买个 焊锡烟雾净化器 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码农也好不到哪里去

说的没错,码农久坐容易得颈椎病。先别急着转行,看看能否改善环境,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做得比较零碎,不舒服的时候就停几天不做.

试试 焊锡烟雾净化器
某宝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用风扇不解决根本问题,为何不买个 焊锡烟雾净化器 用用

那个太贵了2000多

网友E:
身体重要还是钱重要呢

网友G:
台湾还有“电磁波过敏症”呢,据说得了此病的人,不能用手机,不能接近家用电器,也不能看电视、玩电脑,一旦接触,就会浑身发痒、起皮疹,心慌、失眠。。。
只是,蒙着眼测试,把多个手机放在病人身体周围,他却毫无反应。

网友H:
焊锡就戴上3M口罩,吸风机直接抽出室外。

网友I:
焊锡肯定对肺有一定影响,但是和哮喘没有必然的联系。你还是先看看心理医生吧。别太悲观。防护做好了,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网友J:
得了哮喘 不见得是焊锡原因, 恐怕只有专门做电路板焊接的才有此可能; 恐怕是雾霾吧! 我所在成都市, 雾霾来的时候不用空气净化器的话,几天我的鼻子就受不了,发痛, 肺部也很不舒服

网友K:
别做焊锡了。都是打工赚钱,哪里不是打工。
码农也好不到哪去,焊锡会哮喘,码农或许会腰椎盘突出,都是打工,哪里不是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前期吸了一个月 已经确诊了 我每次吸得多了 就咳嗽的厉害

未必,真正确诊需要正规的医学实验和生化指标的检验,否则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如果成了“心病”,那后果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