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解疑(求)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6-13):
占个沙发,等各位大侠帮忙解疑一下!~

网友A:
LM393是集电极开路的比较器,不是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93是集电极开路的比较器,不是运放。

没错,不过加上输出上拉和负反馈,也能当运放用。
但是这里这个不是运放,是一个施密特反相器,做RC震荡用,产生三角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不过加上输出上拉和负反馈,也能当运放用。
但是这里这个不是运放,是一个施密特反相器,做RC震荡 ...

比较器加上输出上拉和负反馈,不能当运放用。一定要当运放用,成本比使用运放高得多。
普通运放,一定考虑加负反馈后工作稳定。例如和LM339非常类似的LM358,保证单位增益时仍然稳定。比较器则不考虑这一点。
反过来,运放当比较器用是可以的,但上升下降速度远不如比较器,只能用在对速度要求很低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不过加上输出上拉和负反馈,也能当运放用。
但是这里这个不是运放,是一个施密特反相器,做RC震荡 ...

“但是这里这个不是运放,是一个施密特反相器,做RC震荡用,产生三角波。”
是说楼主第一幅图(标题为《运放2.png)么?
此电路的近似三角波是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即C20两端。这一点带载能力非常小,且波形相当差。
此电路输出矩形波倒还不错。

网友C:
楼上正解,这是个振荡电路

网友D:
比较器的内部结构决定加负反馈会使工作不稳定,这是网上讲运放与比较器有何不同时提到。

网友C:
楼上正解,运放通常运用于负反馈,存在环路稳定性问题,而比较器用于开环,不存在这个问题,比较器不需要设置低的主极点和极点分离,所以比较器的速度一般比较快,而用作负反馈时相位裕度不够会使得闭环不稳定

网友B:
楼上说的都对,相位欲度的问题,随便一个高手都能知道。
不过你看楼主的发帖数,大家说了那么多,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听懂。

楼主:
抱歉,近来一直在外面,没赶上跟你们学习的机会;我想问一下图2的反馈算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是恒流输出还是恒压输出?

楼主:
请各位大大帮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