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敛域(ROC)的一个调查....

楼主(2017-06-14):
下面是出现在本坛的两个式子,其中一个涉及到拉普拉斯变换且数年前就出现过。这里,发起一个调查,了解一下本坛各位的看法。

单选投票, 共有 46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5.22% (7)
36.96% (17)
47.83% (22)

楼主:
其中第一个式子在中学就应该谋面。而在大学本科中关于解析延拓(《复变函数》中)对此有如下一例:

上例,可作为参考,如果有人纠结“解析延拓”的话。

网友A:
本科生范围内,选2!
研究生范围内,选1!

证据3年前拍照截图传上来过了!

另外教授你也得响应群众呼声,体验民间疾苦啊!那么多网友想看你晒证,你就满足人家一个小小心愿吧!

复旦本科毕业的高意义网友,答应只要你提供照片或姓名就行了,人家会跟学弟学妹查证,看看复旦到底有没有这个人!你咋就死活不吭声呢??

网友A:
现在讨论学术已经毫无意义了,群众希望看到直截了当,安全高效的解决方式:晒证验明正身!

为防止有人跑网上下载别人学位证,晒证时要求把证件放在电脑屏幕上,电脑屏幕上要显示21IC网站登陆后的页面,登陆ID要漏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讨论学术已经毫无意义了,群众希望看到直截了当,安全高效的解决方式:晒证验明正身!

为防止有人跑网 ...

只要是图就会ps,你说啥也没用,没有不可以ps的图,只有手艺不精的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图就会ps,你说啥也没用,没有不可以ps的图,只有手艺不精的人

网上能人多的是,有米有PS过,找人鉴定一下就行了!

网友C:
不是要晒证吗?

网友D:
我觉得他们两位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
      “积分是否存在与拉普拉斯变换是否存在的关系”

      我要说的是积分存在并不一定表示拉普拉斯变换一定存在,因为拉普拉斯变换是一个变换对(正、反)。
变换对必须保证正反都能进行。拉普拉斯变换的条件要严格的多。

      在这个调查里,s不等于a时能保证积分存在,但是不能保证拉普拉斯反变换也能进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中第一个式子在中学就应该谋面。而在大学本科中关于解析延拓(《复变函数》中)对此有如下一例:

这个例子的说法是正确的。
     这是 直接解析延拓 的一个特例,成立条件足够充分,没问题。

     解析延拓 比 直接解析延拓 的条件要宽的多。你在另一个帖子里给出的 解析延拓 定义不合适.尽管也是书上写的,或许也是一个教授写的。

     不要老是拿书上写的来说事。

网友A:
抱着两本本科教材(信号与系统,复变函数),就闯荡江湖了,以为这些知识就是最高级的玩意了!

大师号称“百度圣手”,现在怎么不敢复制粘贴维基百科了?要人帮忙?

Analytic continuation often succeeds in defining further values of a function, for example in a new region where an infinite series representation in terms of which it is initially defined becomes divergent.

网友A:
后面那一段讲的是自然边界问题,例子用的是多值函数对数,必须牵扯到黎曼,没有相关理论基础,看这个词条费劲!

所以本科范围一般不讲这个,过于抽象难以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他们两位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
      “积分是否存在与拉普拉斯变换是否存在的关系”

接着说一点:
        不是所有实函数都可以进行拉普拉斯变换的,ROC就是对实函数做一个限制,以保证极
点不出现在反变换的积分区域内。

网友D:
我本人不喜欢用拉普拉斯变换,喜欢直接解微分方程。本来不想掺和你们的事,太吵了。

网友E:
我曾说过“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看来我没有说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说过“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看来我没有说错。

老张,这应该是个“常识”了:

等比级数(或等比数列),中学就学过。

楼主:
关于级数,初级的建议各位去看《高等数学》。

关于积分变换(拉普拉斯变换就是个积分变换),建议找本《复变函数和积分变换》看看。当然,有《积分变换》专著。

无论看什么书(包括各种等级的),注意其体系必须自洽

楼主:
好了,这个调查将持续一年。各位感兴趣的,按照自己的理解选择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张,这应该是个“常识”了:

不错,中学就讲过等比数列,还讲过无穷递缩等比数列求和。
可是,中学就讲过电动势,现在这个论坛里面搞不清的有多少?我看是大多数。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实在执迷不悟,或者人品恶劣,也没办法。君不见那个仲大军,号称儒家传人,不还在打人之后还要起诉对方么?哪有儒学的一点影子(虽然我对儒家学说并不买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中学就讲过等比数列,还讲过无穷递缩等比数列求和。
可是,中学就讲过电动势,现在这个论坛里面搞 ...

我现在在“二姨家”也就答复点基础的东西,这也不累人。

此外如果有初级浅显的谬误,只要是可能产生误导,那必定会开帖批驳之。可能的话,还会搞个“正本清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张,这应该是个“常识”了:

不是中学学没学的问题,你放个屁,有人也会说是香的!

溜须拍马之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张,这应该是个“常识”了:

记得有位网友(好像是123654789,记不清了),发过一条“旋度”的帖,你画了幅“没有圈圈”但有旋度的图,我又补充举了个例子。只有一位(忘记是谁了),又补充了处处有“圈圈”但旋度除一点外处处为零的例子,再无评论和跟帖。这足以说明大多数对旋度是茫然。
再如“运流电流”,你曾谈到范德格拉夫起电机,我补充了罗兰实验。大多数对此也是茫然。甚至有一位连续发若干帖(为避免口水战,暂隐其名)要我计算的。我才懒得去替他计算,教他又没有回报,更何况他接受这个概念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其实,只要用过真空管或者气体放电管,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还教我罗兰实验,搞笑!实验步骤,计算方法,网上一大把!
自学成才的初中生,要教正宗985大学毕业生,我真是感动的要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二姨家”也就答复点基础的东西,这也不累人。

此外如果有初级浅显的谬误,只要是可能产生误导 ...

我现在在“二姨家”也就答复点基础的东西,这也不累人
我也一样,只回复一些简单的基础问题。前些天有那么一位,对我的解释的回复已经接近辱骂,说我没有解决他的实际问题,我立即说“是是,再不回复”,立即撤。我何必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

至于“初级浅显的谬误”或者“可能产生误导”,现在我只说一句两句,听不听,由他去。过去我还长篇大论,写过十多篇批驳**的**。有什么用?**接受吗?我甚至说过要求**把我列入共同被告,结果我也没有被列入。这些人,叫做花岗岩脑袋,是改不了的。你批驳“初级浅显的谬误”或者“可能产生误导”,对部分网友是有好处的,前提是这些网友的原则是“吾尤爱真理”(要求晒证的可是不少,我就想问问:安培、法拉第、卡文迪什、巴尔末、焦耳、欧姆、基尔霍夫、马可尼……有什么证?),否则也是无用功。

网友A:
一手吹捧起来个骗子,现在看到这么多网友质疑骗子身份,终于坐不住了!得抱团取暖,互相安慰了!

倘若骗子身份做实,那么不知和骗子称兄道弟16年的铁哥们,心里做何感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手吹捧起来个骗子,现在看到这么多网友质疑骗子身份,终于坐不住了!得抱团取暖,互相安慰了!

倘若骗子 ...

那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骗子,HWM在论坛的时间长啦,早年还没跟你争论的时候,他也帮我回过问题,我也是感谢他的,不能因为跟你争论就说人家是骗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骗子,HWM在论坛的时间长啦,早年还没跟你争论的时候,他也帮我回过问题,我也是感谢 ...

因为有争论,所以是骗子!
这种愚蠢逻辑怎么成立???

打着复旦大学教授波导旗号,在论坛里吓唬人,却没有相关证件(复旦教师证,顾问聘书,博士证),这,是不是骗子?

网友F:
某位作为版主本该对争论持中立立场,而不是对版友的质疑持冷嘲热讽的态度,因为你也没有证据表明一些事情的真伪,某H口口声声必称自洽,其之前表明身份为复旦博导,然就其水平表现来看引来众网友质疑,请某H大师进行逻辑自洽,否者就是有身份欺骗的嫌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某位作为版主本该对争论持中立立场,而不是对版友的质疑持冷嘲热讽的态度,因为你也没有证据表明一些事情的 ...

所以前天king5555说要找这位版主做裁判,我说不行,原因就在这儿!

我喜欢逛21的原因,是受一件事影响!
N年前,有个xu网友在隔壁论坛和坛主闹翻脸,来投21IC!没多久,匠人发帖征求网友意见,想让xu当官!结果许多网友反对,说xu是靠拍匠人马屁上位的!纷纷不服!

这事对我触动很大!公平,公正,正直,敢说真话,这个在今天太珍贵了!

因此,我对21有好印象!

版主,代表着站方人员,不是普通网民,拉偏架是不妥当的!

网友F:
一则是影响21IC网站的声誉,一则是复旦大学的声誉,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网友F:
请HWM完成逻辑自洽

网友F:
请先自己完成自己的自洽,才有资格这个定义那个定义

网友F:
否则身份都做假的话,讨论所谓的真理岂不是都是搞笑的?

网友A:
大师只要能证明自己身份属实,我立马赔礼道歉!并主动删除所有质疑帖子!

有人可能会说,人家没有自证的义务!
此人今天的“崇高”大师身份,完全是靠“复旦”这块金字招牌得来的!倘若不用此大旗,像OTB大师那样滔滔不绝,不管怎么扯,观众都没有兴趣,更没有人愿意去关心其学历工作等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师只要能证明自己身份属实,我立马赔礼道歉!并主动删除所有质疑帖子!

有人可能会说,人家没有自证的义 ...

H 另外开帖实证说自己只说了是个教书匠,你也实证一下他表明他是复旦博导的帖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则是影响21IC网站的声誉,一则是复旦大学的声誉,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21ic这个小网站的小版面的小争论影响个P声誉。
另外,lz什么时候说他是复旦的博导?我在论坛这么多年没见lz说过。
另外,我实在不知道lz哪儿有什么影响声誉的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师只要能证明自己身份属实,我立马赔礼道歉!并主动删除所有质疑帖子!

有人可能会说,人家没有自证的义 ...

你算个P,要证明给你看?
manchang说他说高中文凭,我看你金闪闪的博士文凭还不如人家的高中文凭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21ic这个小网站的小版面的小争论影响个P声誉。
另外,lz什么时候说他是复旦的博导?我在论坛这么多年没见 ...

小7你别来洗地了,早在3年前,此大师所有主题帖,以及八成以上的回复贴,我都拜读过!

而且还跟大蚂蚁学了一招,保存网页!作为证据,防止有人耍赖!

现在大师也单独发帖,开始疯狂洗地,说自己从未透漏过教书匠以外的其它信息,还说从未有元老要拜访?!!
我如果把截图证据贴出来,证明你撒谎了,敢不敢把手放脸上,拍张照传上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小7你别来洗地了,早在3年前,此大师所有主题帖,以及八成以上的回复贴,我都拜读过!

而且还跟大蚂蚁学 ...

你算个P,要证明给你看?
你这种水平,要是真把你文凭贴出来,真把你学校脸丢光了
口口声声985,博士,真搞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算个P,要证明给你看?
你这种水平,要是真把你文凭贴出来,真把你学校脸丢光了
口口声声985,博士,真 ...

小7一个一个p字,估计在国企里日子也不好过,心里苦闷!有火需要发泄!
21IC就是娘家,受欺负了就来娘家跟大爷讲讲了,说过心里就好受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是你可靠的精神支柱!

网友A:
听讲话,小7应该是20来岁毛头小伙子!
跟小屁孩只能聊聊油盐酱醋!
大爷我比较忙,不陪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小7一个一个p字,估计在国企里日子也不好过,心里苦闷!有火需要发泄!
21IC就是娘家,受欺负了就来娘家 ...

本人最近工作取得进展,才有空跟你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小7你别来洗地了,早在3年前,此大师所有主题帖,以及八成以上的回复贴,我都拜读过!

而且还跟大蚂蚁学 ...

快贴把。。。。

网友G:
唉,印象中你学识不错,好像很久以前发过傅里叶分析的帖子,有些印象,
你即便看不惯H,也不能跟x那样的人搅一块儿去。敌人的敌人也不见得就是朋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唉,印象中你学识不错,好像很久以前发过傅里叶分析的帖子,有些印象,
你即便看不惯H,也不能跟x那样的 ...

我是中立立场质疑其身份有没有做假,一般人我还不计较真假,但是某些人口气牛B,达到了IEEE的水准,要是真没有提过是复旦博导,当我质疑作废,要是真在帖子里面表明过,自己又开一个新帖说没提,那就是。。。

网友H:
今天早起了会,看几位博导讨论了几天ROC了。
对于收敛域,如果不收敛,写成 1/(1-Z) 应该是错误的,不管是Z大于1,还是Z等于1。
俺高中确实学过无穷递缩等比数列。大学学的工科,数学没有太深入的学习,但是拉氏变换还是学了。没有上过研究生,老师也不是博导,所以即使俺15年前上学的时候,俺的老师也不一定有各位大师水平高。把俺老师的文凭贴出来,教出俺这样的学生应该也不丢脸。

网友H:
Z=3,1/(1-Z) = 1/-2=-0.5;
sum(1+3+9+27+81+243+...) > sum(1+3+9)=13;  中间的大于是因为当n大于4后,3^n大于1;
一个大于13的数是怎么等于 -0.5 ?
为什么研究生就会说是对的,而我们本科生就会说是错的呢?

昨天邀请中科大的老师来给我们讲课,讲类脑芯片和RRAM的,人家也同样是博士,讲的为什么我们都听的懂。你们讲的,怎么我们学历低的听起来就和那年在南京夫子庙碰到的那个算命的大师一样,讲的理论完全和我们隔行了呢?

我们学历低的可以现在只懂地心说,接受不了日心说,可以认为可以超过光速,但是你的高深理论要把事情都能解释的通吧? 比如学微波电子电路,人家从麦克斯韦方程,电磁场的反射,最后能推导出低频中可以正确的实用的欧姆定律来,而不是最终说欧姆定律不让用了,讲通自己的同时会和之前老的验证过的公式都圆起来。你整个公式,上面我把Z=3带进去,算出来明显是讲不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争论,所以是骗子!
这种愚蠢逻辑怎么成立???

  我从没看见人家说是哪个大学的博导,你有截图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从没看见人家说是哪个大学的博导,你有截图没?

你也真够老实的,人家必须把话直接了当说出来,才能确定,拐一点点弯就听不懂了!

第一,人家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答:跟日月光华有关!
复旦大学BBS,中国大学生应该都知道吧?南大的小百合,东大的虎踞龙盘等,上学时这些bbs几乎天天逛!
第二,人家多次放言:我手低下做事的是一群博士硕士!
在大学里,有资格招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老师,必须具备什么资格,这个不用明说吧?
第三,高级公司技术顾问,“可以和高级工程师无障碍技术交流”,这个问问Lgz2006,比饭贴来的快!

网友A:
以前拼命在论坛上吹牛,不吓唬死人不罢休!
现在看吹大了,候不住了,要晒证了,于是昨晚开始猛刹车,非常低调地说:教书匠!

原来多嚣张!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动不动就说人家5盲,动不动就问人家是不是科班出身!
现在突然变的这么低调收敛,搞的我根据语气,都快判断不出这个人是谁了!!!

网友A:
倘若大师硬抗到底,跟新版三国演义里曹丕一样,死活不承认自己下赌搞死弟弟!这样硬抗,终于夺得皇位!大师要是也如此,起码让我觉的很有种!
现在突然收敛,甚至打悲情牌,让人看不起!

网友I:
晒证!!!!

不骄傲意思,搞了个错别字

网友J:
管他晒不晒证,水平真心不是博导水平。

网友K:
第一,人家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答:跟日月光华有关!

这*装的可以

最讨厌这种答非所问的,要不就别答,故弄玄虚的是想干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第一,人家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答:跟日月光华有关!”

[/backco ...

人家要逻辑自洽,人家意思就是我就是没说跟复旦有关系,你们爱怎么解毒就怎么解毒

网友A:
目前是8个不知道,1个正确,7个错误!

这个调查结果,符合预期!

知识范围限于中学生和本科生的,选第二个!解析问题过于抽象,结果不好理解,如同量子相对于经典物理一样!所以能理解的人应该很少!本人翻阅不少相关的数学书,这个知识点都是寥寥数语!所以这8个是诚实人,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

楼主期望的一边倒,至少是压倒性,都选第二个的愿望,落空了!

网友F:
级数-收-敛-的-复数-域- 扩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级数-收-敛-的-复数-域- 扩展

这是关键!

大师跑同僚版招呼人来看这个帖子,意思是说:看,正误只比是1:8,投不知道的是中立的,所以我大获全胜!

这个帖子,要是让中学生投票,99人会投2,有个家伙没好好学习,瞎蒙了个1!

这个玩意用投票方式来决定正误,本身就是搞笑娱乐行为!
倘若让这8个投2的人,讲解为何是错的,肯定语塞!即便是反驳,铁定跟楼主一样,使用奥本海姆那本没有使用continuiation技术的信号与系统内容!反之,倘若正误只比是1万比1,但这一个人能严谨地证明出为何是错的,若这1万人找不到证明有任何不妥之处,那人少方照样是胜利的!

网友A:
关于大师反驳,我来举个例子形象化:

盖房子,先打好地基,再盖上面!

这个地基,相当于待continuiation的函数!整个房子盖好后的整体,是continuiation后的函数!

大师反驳点居然是:continuiation前后的地基,是不变的!!!!!这个观察太深刻了!!!倘若原来地基是南北向,房子盖好后,地基变成东西向了,那多惊悚?

大师反驳观点2,地基和整个房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后者比前者大!!!
这个观察力,太厉害了!

其他几个所谓的争论,例如洛朗,大师所用反驳方法雷同!这一切,都是因为观察力惊人!

网友A:
一个教纯软件的老师,非得来硬件论坛闹发财!不带他玩还不行!21IC有专门的嵌入式版块,人家就是不去!
而且撒谎成性!去年夏天聊某动态电路时,说某篇论文,他在课堂上跟学生讨论过了!!!
linux课堂上,老师学生聊高深的纯模电理论!!!这画面太美,俺不敢看!

既然承认是软件老师,那么我们的判断仍然是对的!因为我们的判断是基于发言,而他最近若干年,聊的都是跟软件无关的东西,例如物理,数学,电路,射频等!我们据此判断出他不可能在复旦教数学,物理,电路等科目!

网友A:
大师讲话,都是留后路的,例如今天说:

@附加说明:

那个等比级数之收敛域,无论是实数域还是复数域,其都是如下形式

    |z|<1

实数域中为一段实数轴,而复数域中则是一个圆。

网友A:
他要是在无论那句后面,添加一句:无论是延拓前,还是延拓后…

我就把整个网页截图保存了!

网友A:
人家这句话里,没有提有没有用延拓技术,默认是没用,所以这句话是对的!

网友A(2017-07-27):
引用 网友A:
人家这句话里,没有提有没有用延拓技术,默认是没用,所以这句话是对的! ...

个把月过去了,几位大师研究有何进展?

能不能解释下,为何下图中收敛半径r可以大于泰勒园半径R?当然更不在解析区域D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个把月过去了,几位大师研究有何进展?

能不能解释下,为何下图中收敛半径r可以大于泰勒园半径R?当然更 ...

这个问题问的真有水平。你导师是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真有水平。你导师是谁啊?

师尊是空空山葫芦洞的阳春白雪道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师尊是空空山葫芦洞的阳春白雪道人!

我看也像,太像了。你学习很努力,让你买书就买书,好学生啊。他把一生学问都传授给你,他自己也变得超然了,真的,祝贺他,好老师。

        你老师很会修行,有些门派的确这么干。

        记得以前对你说过一句话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简称山顶洞人是吗?

你,能看出这个简称,很有学问!别人一般看不出来,最多说事葫芦洞人!

网友M:
z好像要小于1的吧

楼主:
296天,

三百天不到了。

楼主(2017-09-06):
还剩

  280天

楼主:
还有

   255天

楼主(2017-11-27):
198天

两百天不到了。

网友N:
直到现在有28人参与,16人表示不知道,这个帖子好没意思。。。

网友O(2018-02-12):
怎么感觉书都白读了,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N:
直到现在有28人参与,16人表示不知道,这个帖子好没意思。。。

突然看到大师晋升为技术大牛了,甚是惊奇,网友有几个能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突然看到大师晋升为技术大牛了,甚是惊奇,网友有几个能服的???

再一看坛主,好家伙,3个中2个是铁哥们,于是见怪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怎么感觉书都白读了,看不懂。。。

中学不会也白读了吧。

这里,原则上只需要小学程度就可以判断对错。

楼主:
还有

    121天

到时,会有一个完整的评述系列外,“21学堂”将全面正式继续开张。

而之前,可能会针对某些问题给出一些专题论述和讨论。

网友A:
我在N年前原帖中就说过,成立的前提是使用解析延拓技术,而这个技术在非数学专业的本科阶段都是不学的。

大师在本贴中,大谈特谈【中学】知识,目的无非是刻意误导网友,因为根据中学阶段那些知识,显然没有收敛于的概念。

现在大师越来越牛X了,说中学知识也不要,小学知识就够了。

21IC为何不评选2017年吹牛X大牛呢?看看谁是牛X王!

网友A:
king5555
+ 1
H大师补充了这两位的不足之处,当然视之为至宝。而您不欠缺那功夫。

H大师现在在充电啊,人家这电瓶太大了,得一年才能充满电,据说还得4个月。充到现在才充8/12=67%的电。

充电这么慢,谁买电动汽车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中学不会也白读了吧。

这里,原则上只需要小学程度就可以判断对错。

额,没搞清在争论啥。等比和拉氏变化都知道,等比还能推导下,拉氏推导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额,没搞清在争论啥。等比和拉氏变化都知道,等比还能推导下,拉氏推导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s ...

知道“等比”(中学知识)就足够了,本质上是一回事。

而如果知道“算术”(小学知识)关系,那么也能作出正确判断。

楼主:
这个“调查”,绝不是仅针对“智商”的。其意义大了,到时看评论吧。

网友F:
       好吧,来点政治不正确的负能量言论,好像没人说你就压根不明白
       这玩意很精通跟稍微了解,与收入之间关系不大,楼主在这里上纲上线,政治正确,不学就不是中国人,大家工作都很忙,房价都很贵,只有你这种不愁吃喝住的“精英”拿个政治正确大棒到处鞭打,到处呜呼:你们水平如此差!
       劝你以后发帖注意点言辞
       经济决定方向,不赚钱的东西,没多少人听你这种唠叨,如果你是教授,折腾数学物理这种东西,请找富二代官二代,貌似有个教授也说过这种观点。。。。

楼主:
还有

    100 天

网友F(2018-04-28):
      此题秘诀在于Z实际上是什么数,把Z还原成正真的“数”就能得出累计求和收敛还是无穷大的Z取值范围,实际上也是这类题的容易迷惑的部分
      S在此题里面要还原成S=Q+jW,  积分是否收敛主要是由Q来控制(e实数指数部分)

     相关参考:Z变换是怎样炼成的

网友P:
第一题的解答

网友P:
第二题Laplace , s域平移得到 , 答案是 1/ ( s - a) ,第二题也是正确的  F(s) = L[ u(t)] =  1/ s ;
L [ e^(a t ) ] = F(s - a)  = 1/(s - a) ;

HWM
少了ROC,建议到“21学堂”中再去复习以下。(之前已经说明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P:
第二题Laplace , s域平移得到 , 答案是 1/ ( s - a) ,第二题也是正确的  F(s) = L[ u(t)] =  1/ s ;
L [  ...

随着知识点层次的提高,许多不可能也就变成了可能,例如初中认为x^2=-1是无解的,到了高中学复数就有解了。

如此简单的道理,给这些大师开导了4年多,就是不能醒悟。

关于这个收敛域,道理也是如此。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说法是不同的。

网友A(2018-06-11):
还有两天,大师就要表演(希望不是 口才)了。

楼主:
“完美结束”,下面各位可以去看评述系列:

关于那个“调查”的评述系列....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97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