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开关频率的疑惑

楼主(2017-06-14):
像TI的好多DC/DC稳压IC,都是通过一个电阻到地选择不同的开关频率,比如有250KHz,400KHz,500KHz,....,那这些开关频率会对输出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解惑啊

网友A:
开关频率,比如有250KHz,400KHz,500KHz,..

                            额?…你这是外星人的开关频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比如有250KHz,400KHz,500KHz,..

我现在发不了截图,你可以看一下TI的TPS53353,那个电阻和开关频率的表格,就有几百K啊

网友B:
开关频率会对输出电感,肖特基二极管,电容(尤其谐振频率点)的取值有影响,最关键是EMI~,我的板子尺寸小,选择的550KHz DC-DC,layout稍一放松,噪音出来了,更改Layout才解决。
个人见解,有错勿怪~

网友C:
楼上是专家

网友D:
开关频率高,保证同样特性的情况下,电感、电容可以使用比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