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嵌入式系统中开发打印机驱动?

楼主(2017-06-14):
小弟有个产品,需要考虑打印机驱动。希望用一款有USB口的ARM,甚至小型STM32就能搞定。不知道业内成熟的做法怎么做驱动?
谢谢。

网友A:
关键是什么打印机,如果是微打或者条码打印机,还是比较容易驱动的。
如果是商用打印机就算了吧,种类太多,驱动太大。别说能不能运行,即便把所有的打印机都收集起来,一个硬盘也装不下吧。

楼主:
工业用的,放置在柜体中的简易打印机。最多也就打印一些数据和曲线。

网友B:
先看选的是啥打印机

网友C:
简单点用串口打印机就好了,愿意捣鼓的就用USB接口的。热敏打印机吧?

楼主:
是232口的,不是USB,最初说错了。具体打印机型号在确认中。。。

网友D:
RS232串口打印机驱动不难,看看其协议文本即可,并不存在“驱动”的概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232口的,不是USB,最初说错了。具体打印机型号在确认中。。。

有具体协议就不难了,串口的还是比较容易驱动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F:
看用什么打印机, 如果是采用ESC/POS协议的, 按照协议发送指令就可以.
串口容易实现, USB的话如果用linux,可以通过libusb库来实现USB设备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