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M_INT_HIGH_(n+4)是什么中断

楼主(2017-06-14):
谁知道这个中断,是什么时间触发的?有人给解释一下么,我用的6670,没找到这个中断属于哪个哪个模块的,不知道哪个文档里有解释

网友A:
芯片手册里面应该有解释的。

比如我看到C6678的芯片手册,literature number是SPRS691E。
第168页,事件输入号为49的中断事件名为:QM_INT_HIGH_(n+8)

这里加8是因为6678有8个corepac,你的加4,是因为6670有4个corepac。从这个中断事件名字来看,应该是来自Queue Manager的,这个应该是多核导航器的一个部分,所以查看多核导航器的文档应该能找到这个说明(我还没看多核导航器的文档)

这里的事件编号为49,这个是CorePac Interrupt Controller的输入,所以接着你可以看一下TMS320C66x CorePac User Guide这个文档。

最后说一下,这个事件时直接输入到CorePac Interrupt Controller上的,没有经过Chiplevel Interrupt Controller,你要区分一下这两个中断控制器,其中Chiplevel Interrupt Controller的输出一部分是连接到CorePac Interrupt Controller上的。

网友B:
关键是这个n 取值啥的,,不能在线调试的看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个n 取值啥的,,不能在线调试的看看么?

取CorePac的编号值,也就是DNUM寄存器里面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