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LINK-PRO电原理图

楼主(2017-06-14):
网上居然没有NU-LINK-PRO的电路图,很奇怪的。
我帮新唐发一个:
原厂画的NU-LINK-PRO电原理图。

61.15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651

原厂的

网友A:
固件程序有吗

楼主:
在Nuvoton Tools /ICPTool /Nu_Link软件Nuvoton ICP Programming Tool安装目录下的3个BIN文件,
ICE_ISP.bin, ICE_ISP_8K.bin, 和NUC1xx_ICE_M0.bin,
可能是升级用的固件BIN。
我没试过,大家可以试试。

54.9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150

网友:
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Nuvoton Tools /ICPTool /Nu_Link软件Nuvoton ICP Programming Tool安装目录下的3个BIN文件,
ICE_ISP.b ...

将配置文件“NUC1xx_ICE_M0.bin”载入到ICP工具的APROM中。
设置启动选项为APROM启动,选用外部晶振时钟。

网友B:
专业板是不是适合批量?

网友C:
漂亮,拿走留着什么时候想做下载器,就不愁原理图了。

网友:
只能下载官方的开发板,自带那个编程器的那种,里面有原理图。

网友C(2018-05-15):
这么好的贴,应该顶起来。

网友D(2019-07-24):
谢谢,收下了,坏了维修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2020-08-20):
不错,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