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era 5640的图片有偏移

楼主(2017-06-14):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用Camera 5640 照照片JPEG格式,可以看到大致图像,但是图像有行与行之间的图像偏移,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贴上图片!是寄存器设置问题,还是干扰的可能性大?还是其他的问题?

楼主:
另外向各位请教,Camera 5640 的Firmware 是如何获取的,是不是一定要下载啊?本人刚接触Camera,处于黑夜摸索中!

网友A:
OV5640的pll配置一点要配置好,不知道你要多大的帧率,我读I2C遇到问题了,不知道你解决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