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cortex-m0是不支持clz指令吗?

楼主(2017-06-14):
我看keil中关于cortex m0的手册里面在指令说明和intrinsic 说明中没有找到clz

网友A:
m0不支持,m3以上支持。

楼主:
谢谢,我看手册列表里注明
CLZ Count leading zeros  (5, x6M)
这个应该只有v7以上的才有吧,v7M应该也不支持了

网友A:
v7m就是Cortex-M3,支持的。

网友B:
给大家看一张ST总结的图片:摘自《Cortex-M内核系列和STM32-讲座3》

楼主:
见识了,谢谢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