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基于CH554电容触控芯片IIC转USB方案

楼主(2017-06-14):
基于CH554触控芯片IIC转USB方案
现在各大厂商主流的触控IC对外接口大多是IIC接口,对于平板电脑、手机等方案而言IIC接口可以很方便的作为外设接入主控实现触控数据交换,但工控机、收银机、广告*、查询机、贩卖机等产品,大多使用windows系统,触控芯片与windows之间通过USB接**换数据更加方便,本方案基于USB单片机CH554实现将触控芯片IIC转为USB接口,实现即插即用功能。
CH554是一颗8位USB单片机,内置USB2.0全速主从接口,在触控芯片IIC转USB接口方案中,CH554模拟成Multitouch(HID)设备实现免驱即插即用。

目前CH554方案已支持汇顶、敦泰和集创北方等主流触控IC的IIC转USB接口。
方案特点:1、USB接口模拟成Multitouch(HID)设备,实现免驱,多点触控。

                 2、CH554满足工业级标准,适用于各个行业。
                 3、支持现市面主流触控芯片,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方案。
                 4、支持市面主流操作系统,Windows\Linux\MAC OS等系统。

CH554方案实例简介:
本文针对电容触摸屏提出使用CH554的USB内置外设模拟Multi Touch 的解决方案,并以驱动汇鼎GT911/GT9110P/FT5406/ICNT88X6为范例,给出相关参考。
Multi Touch支持的手势如图一所示:

       图1 Multi Touch支持的笔势操作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编辑笔势和导航笔势,如图2所示。
    图2 导航笔势与编辑笔势自定义
用CH554模拟Multi Touch
软件部分:
一般电容触摸IC都是I2C/SPI接口,速度不超过400kbps,只需使用CH554模拟I2C总线接口读取相关的数据即可,如:按下释放状态、坐标、坐标ID、按下手指的数量等。 获取数据后通过USB接口将数据上报给主机。
硬件部分:    成品图如图三所示:

            图三 电容屏IIC转USB实物图
成品图范例为GT911,转接板尺寸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程序下载
使用双公头USB数据线将演示板连接至电脑,按住DOWNLOAD按键再打开上电开关,打开WCHISPTool.exe选择8位CH554系列,选择相应型号,如果选择正确,至此会在USB设备列表处显示待烧录程序的设备,选择用户程序文件*.HEX,点击下载按钮,下载完成后点击演示板RESET按钮复位演示板。

网友A:
想问下兼容其他触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兼容其他触控芯片?

主要是看IIC通讯协议,各家IIC部分的通讯协议不一样,所以各个厂商触控芯片的程序都不一样的。可以根据不同触控芯片单独开发的。

网友B(2017-08-24):
我们也有4线电阻屏控制器方案,如附件:

网友C(2018-10-09):
请问一下,有相关的代码参考吗?我现在也在使用该芯片进行触控开发,如果可以的话发到我的邮箱,2719115036@qq.cpm,谢谢

网友D(2019-02-19):
您好 ,有相关的代码参考吗?我现在也在使用该芯片进行触控开发,如果可以的话发到我的邮箱,798830290@qq.com,谢谢!

网友E(2022-05-08):
请问一下,有相关的代码参考吗?我现在也在使用该芯片进行触控开发,如果可以的话发到我的邮箱,sz_tft@126.com,谢谢

网友F(2025-07-31):
请问一下,有相关的代码参考吗?我现在也在使用该芯片进行触控开发,如果可以的话发到我的邮箱,1056735657@qq.com,谢谢